[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高压伺服电机导致USB串口异常

楼主(2017-12-08):
刚进入高压工控行业,最近接触到一个驱动器,高压400V直流供电,逻辑部分采用隔离的24V供电(但有多个设备共享该24V电源);逻辑驱动高压MOS管的时候采用光耦隔离;设备的金属支架接机壳,最后接交流的PE线;

逻辑内部的数字地通过RC(10M和10nF)接PE(机壳);

目前问题:
①高压伺服运行,PC端的串口软件就断开连接,即便是重新插拔也不行;
②增加了一个串口芯片FT230X的复位电路,上伺服同样死,但插播USB接口之后恢复正常,并不再死机;
③在①的基础上直接换一根带屏蔽的USB线,上伺服可以正常工作,不会死机;

目前我不想通过采用带屏蔽的USB线来解决该问题,想通过接地、EMI抑制来处理,尝试了很多办法也没办法;求大神指导指导。

另外:通过示波器观测:干扰来自于电机驱动管-MOS的开关噪声(30KHz左右),干扰路径有两类,其一是来自于空间辐射(可能是主要辐射,换屏蔽USB线可彻底解决),另一路径来自原电机的传导干扰(一部分是电机自带的PE线进行传导干扰,另一部分是UVW相线在PCB上对逻辑部分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