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源极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7-12-08):
源极存在电阻对地。源极输出。删极输入。 典型的跟随器!

当删极输入电压升高的时候,源极电压跟随升高, 此时Vgs压差保持不变。 这就是跟随的原理。

问题:Vgs不变,意味着Id不变。 但源极电压正在升高,源极电阻不变,源极电流应该是升高。 这个电流升高 和前边说的ID不变,自相矛盾啊!!!

网友A:
Vgs 不是不变,而是相对变化较小而已。

网友B:
Id的大小会受到VGS与VDS的影响,VGS恒定,并不能说明Id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的大小会受到VGS与VDS的影响,VGS恒定,并不能说明Id恒定。

不能认为是工作在恒流区吗?
认为vds基本不影响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 不是不变,而是相对变化较小而已。

跟随器,输入如果升高1V,源极电压几乎升高1v,源电流升高挺多的,

如果vgs变化那么小,源电流跟不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随器,输入如果升高1V,源极电压几乎升高1v,源电流升高挺多的,

如果vgs变化那么小,源电流跟不上啊 ...

注意MOS管的跨导gm。

Vgs变化了那么小,那么算算电流 gm Vgs 变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随器,输入如果升高1V,源极电压几乎升高1v,源电流升高挺多的,

如果vgs变化那么小,源电流跟不上啊 ...

“源电流跟不上啊”
你查查你使用的FET手册,Forward Transconductance 是多少西门子(S)就知道源电流跟得上还是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