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如何将TI网站的OPA365的PSpice模型导入Multisim 12.0

楼主(2017-12-09):
如题,想用Multisim 12.0 仿真OPA365,但TI网站提供的模型为PSpice格式OPA365.MOD。经查Multisim的帮助文档,说支持大部分PSpice模型。于是用写字板打开OPA365.MOD,将其内容复制到Multisim的元件生成向导并生成元件,但是仿真结果错误,如图所示。
但是我用Cadence PSpice 16.6建立模型并仿真正确。
请高手帮忙分析,是Multisim 12.0不支持这个PSpice格式的模型还是我什么地方搞错了?TI网站下载的OPA365模型见附件。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换个multisim有的运放,替代型号进行仿真

网友A:
你这样导过来用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换个multisim有的运放,替代型号进行仿真

谢谢,主要是想弄清楚原因,multisim到底是否支持PSpice模型,如果支持的话为什么这个不成功。
其实用PSpice和Tina都可以仿真OPA365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楼主最后找到答案了吗,我现在也遇这个问题,我从TI上下载的PSPICE 模型在multisim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