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IR2110 负载线上有波浪纹

楼主(2017-12-09):
我用IR2110做了一个H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IR2110上电后关断MOS管,负载线上出现了波浪纹,怎么样让它不出现?

楼主:
我的负载线有1.8米长!!!!!!!!!

楼主:
负载线断开以后用示波器测着是一条直线很稳定,可以确定是负载线过长引起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IR2110上电不工作时,负载线处于悬空状态,负载线上出现了波浪纹
负载线断开以后波形很稳定,可以确定是负载线过长引起的

前一句你说你的“IR2110不工作”,后一句说“波形很稳定”。既然IR2110不工作,波形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IR2110上电不工作时,负载线处于悬空状态,负载线上出现了波浪纹
负载线断开以后波形很 ...

我着急说错了,在断开负载的时候,示波器测着就是一条直线,加上负载后,就出现波浪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着急说错了,在断开负载的时候,示波器测着就是一条直线,加上负载后,就出现波浪纹 ...

一种可能:你的1.8m长的传输线受到附近强干扰源的干扰。

楼主:
周一买来屏蔽线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你的1.8m长的传输线受到附近强干扰源的干扰。

只是线太长了,没有大的干扰,周一买来屏蔽线再试试吧

网友B:
这电路功率挺大的,有点纹波也不影响使用吧,要不像485似的弄个双绞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功率挺大的,有点纹波也不影响使用吧,要不像485似的弄个双绞线试试。 ...

嗯嗯,我想让它在平稳点。我还发现个问题,就是上桥导通时,在下降沿,另外一个上桥会和导通的上桥的下降沿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想让它在平稳点。我还发现个问题,就是上桥导通时,在下降沿,另外一个上桥会和导通的上桥的下降 ...

这会不会是芯片自动加了个死区,  死区时间是PWM输出时,为了使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发生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个保护时段。通常也指pwm响应时间。

楼主:
我准备加个RC滤波,这个问题应该是制冷片放电发生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