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的单片机

楼主(2017-12-09):
单片机初学者,请教论坛的大神指点,下面的diaplay()函数里
  P0=table[0];
  P2_0 = 0;
   delay(5);
   P2_0 = 1;怎么解释(7段数码管是共阳的),看不懂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共阳数字编码  0.1.2.3.4....9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i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char i)         //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P0=table[0];
   P2_0 = 0;
   delay(5);
   P2_0 = 1;

   P0=table[1];
   P2_1 = 0;
   delay(5);
   P2_1 = 1;

   P0=table[2];
   P2_2 = 0;
   delay(5);
   P2_2 = 1;

    P0=table[3];
   P2_3 = 0;
   delay(5);
   P2_3 = 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动态扫描数码管的程序,百度一下“动态扫描数码管” 的原理就知道

网友B:
P20---P23是数码管的位选,点亮哪一个数码管让他导通

网友C:
这个和单片机原理关系不大,先学习一下基础的硬件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扫描数码管的程序,百度一下“动态扫描数码管” 的原理就知道

谢谢,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0---P23是数码管的位选,点亮哪一个数码管让他导通

不太懂,但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单片机原理关系不大,先学习一下基础的硬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