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贴片4000个stm8s105s4 过炉后几百片都鼓起来芯片 什么情况

楼主(2017-12-09):
  stm8过炉温度是多少?  有人遇到多吗 第一次遇到   分两家买的芯片 不可能都是假的吧

网友A:
最好拍个照啊;
另外这种情况厂家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B:
鼓起来? 你炉子多少度啊?

楼主:
贴片厂商的回复是260度 但是能说真话吗 如果是真的 为何鼓起来 芯片用了7年了 第一次出现

楼主:
芯片给st 他们能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吗

网友C:
拆的时候爆的吧?

网友D:
温度太高吧。

网友E:
温度可能太高

网友F:
器件受潮了,器件失效分析中叫做“爆米花”效应。一般来说,IC器件出厂到上板前要求真空包装,并加干燥剂。如果受潮了需要烘烤去潮后再上板(但是又容易引脚氧化,所以是个矛盾)。

长见识了
长知识了

网友G:
运输途中包装不好,贴片前又没烘烤吧?

网友F:
如果是原包装,上面会有标签,说明这个器件的潮敏等级。

网友H:
第一次听说,经验学习中

网友I:
涨姿势嘞

网友J:
看着看不出来啊,鼓起了后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K:
说不定是热风枪拆的时候搞得

网友L:
10楼说的对,在STM MCU的包装袋里都有一张潮敏等级卡,上面有三个圆圈,显示不同程度受潮程度。ST正式提供的MCU样品里面包装袋都会有这种卡来的。

这也是为何IC有存放温度,湿度要求,潮了,可以通过恒温烘烤解决。

网友M:
STM8的 MSL = 1 ,估计不是湿度的问题

网友N:
你使用的是什么温度?

网友O: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器件受潮了,器件失效分析中叫做“爆米花”效应。一般来说,IC器件出厂到上板前要求真空包装,并加干燥剂。 ...

自有st的里面没有干燥机 板子上别的mcu 都是包装里面带干燥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贴片之前工程师自己要注意芯片包装,买回来的器件是否真空包装的?在什么环境下存放了多久?如果芯片是已经 ...

是真空包装  贴片机过炉之后出现的  只是真空包装里面没有干燥机  嘉利创买的 市场缺货 第一次从这里拿了一次   悲哀  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不定是热风枪拆的时候搞得

还用拆吗  鼓起来  根本贴片就不上锡了  所以才看出来有问题 还没测试呢 现在是目测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楼说的对,在STM MCU的包装袋里都有一张潮敏等级卡,上面有三个圆圈,显示不同程度受潮程度。ST正式提供 ...

直接真空包装给的贴片厂 也就1天就上线了 不存在这种问题 除非包装的时候就已经受潮了 里面竟然不带干燥机  我们别的芯片都带干燥机  stm8用了十年了快  第一次遇到  缺货 假货次品 比比皆是 还是从嘉利创买的 都不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有st的里面没有干燥机 板子上别的mcu 都是包装里面带干燥机

估计你这真空包装也不是ST原厂包装。

网友L:
如果是正规渠道出来的,怎么会没有干燥剂呢,肯定是贸易商处理掉了,嘉利创如何,不也是个贸易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