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极点位置与低通滤波器特性的关系

楼主(2017-12-09):
分享对极点位置与低通滤波器特性的关系分析结果。

目录:

压缩的 PDF 文档:

网友A:
只极不零,范围变窄;极中一二,窄上加窄!

楼主:
一对共轭极点位于左半平面。
在 s 平面第二象限的极点处于不同区域与
由这对共轭极点构成的低通滤波器特性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PS. 相位曲线呈单调下降趋势。

网友B:
对于二阶,最好引入Q,看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6220-1-1.html

楼主:
再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