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能实现定时器4个通道不同时输出PWM波吗

楼主(2017-12-09):
我想依次使能彩色LED的3个引脚,使得3个相同周期的pwm波,依次输出到引脚。定时器一个管一个pwm肯定可以但是现在需要输出18个pwm波,所以想必要用通道实现那么多输出。

网友A:
这个使用定时器实现是最简单的。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不同的IO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定时器实现是最简单的。

再问个问题,TIM输出PWM怎么设置GPIO复用推挽输出的默认电平为1

网友:
输出设置为高电平应该就是默认为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