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的Tracking功能

楼主(2017-12-09):
在BUCK DCDC主控IC上,很多都有一个TR/SS引脚,tracking与软启动的引脚。
软启动可以理解,tracking是什么功能。

网友A:
In application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output capacitors, higher VOUT, or other special requirements, the soft-start
time can be extended by connecting an external capacitor CSS from SS/TRK pin to AGND. Extended soft-start
time further reduces the supply current required to charge up output capacitors and supply any output loading.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ISSC = 2.2 μA) charges CSS and generates a ramp from 0 V to VFB to control the
ramp-up rate of the output voltage. For a desired soft-start time tSS, the capacitance for CSS can be found by
......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lm76003.pdf

看样子就是启动加电容

网友B:
tracking应该就是跟踪的意思。
有些稳压电源,正负输出的,负输出和正输出同步跟踪的,用于特定场合,保证电源正负电压一样。
有些复杂系统,电源有多路:
电流大的数字电源,采用DC/DC电路,比如CPU的数字电源:
电流小的模拟电源,比如传感器和CPU的模拟电源;
系统要求二者电源电压一致,就是上面的跟踪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cking应该就是跟踪的意思。
有些稳压电源,正负输出的,负输出和正输出同步跟踪的,用于特定场合,保证 ...

LT8611,单路输出,datasheet也没有针对tracking做过多的描述。

网友B:
LT8611数据手册写的很清楚,输出电压,上电时,FB不起作用,是和软启动/输出跟踪脚的电压有关。
Output Tracking and Soft-Start Pin. This
pin allows user control of output voltage ramp rate during
start-up. A TR/SS voltage below 0.97V forces the LT8611
to regulate the FB pin to equal the TR/SS pin voltage. When
TR/SS is above 0.97V, the tracking function is disabled
and the internal reference resumes control of the error
amplifier. An internal 2.2μA pull-up current from INTVCC on
this pin allows a capacitor to program output voltage slew
rate. This pin is pulled to ground with an internal 230Ω
MOSFET during shutdown and fault conditions; use a series
resistor if driving from a low impedance output. This pin
may be left floating if the tracking function is not needed.

网友B:
数据手册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让输出电压按照设计要求上升,然后开始正常稳压反馈。
这是上电跟踪输出,上电时跟踪这个脚的电压输出。
更多的是正负跟踪输出、模拟LDO电源和主输出跟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