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把电压信号衰减一半的办法

楼主(2017-12-09):
信号输入范围0-5V,AD是24位,输入0-2.5V,需要把信号衰减一半,没有搞定。。。
最简单的,电阻网络,但是没有精确匹配的两个电阻,尤其是温漂更加致命,有个lt5400,似乎很合适,但是价格超出了预期。。。。
想找能直接衰减信号的运放,没有找到。。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精度可以控制在10ppm附近的,可以把信号衰减一半或者更小的方法。。。

网友A:
还是用运放,要求这么高的话,用Vishay的高精密电阻,分压后用高精度运放跟随做阻抗匹配
电阻的价格可能比高精度运放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运放,要求这么高的话,用Vishay的高精密电阻,分压后用高精度运放跟随做阻抗匹配
电阻的价格可能比 ...

关键是10ppm水平量级的vos较小的运放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B:
用ad9620、OPA633KP等开环增益1的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出就减半,再接一个又减一半。

你没弄明白开环增益参数的本质。直流信号下,开环增益再小都不影响跟随效果,交流信号才会影响。

网友C:
有什么方案可以不用电阻么?

网友B:
还可用于交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10ppm水平量级的vos较小的运放价格也不菲啊

首先运放参数里没有ppm一说!
Vos在5uV的级别、温漂在nV/°C级别的的运放国产的并不贵,比Vishay的高精密电阻便宜

网友D:
用10ppm的电阻加软件校准。温漂低的电阻不贵,精度高的电阻贵

网友E:
奇怪的想法,衰减信号,对于低频直流信号,除了电阻,难道还有其它办法吗?
任何运放等芯片,要衰减信号,除了数字方法,模拟的,肯定要电阻衰减。
你无非要温漂小即可,至于绝对误差,肯定要系统考虑,软件校准标定。
电阻分压衰减,是唯一的简单的可靠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可用于交流信号。

查AD9630和OPA633均只有一个输入端,并非具有两个输入端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查AD9630和OPA633均只有一个输入端,并非具有两个输入端的运放。

我的仿真件是三端运放,在另外一贴有网友说是缓冲器,我将一个理想运放改变增益参数1,仿真结果如附件。就不知道实际电路如何,您知道的,我只会仿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仿真件是三端运放,在另外一贴有网友说是缓冲器,我将一个理想运放改变增益参数1,仿真结果如附件。 ...

这类称为Buffer的Amplifier,确实只有一个输入端。

此仿真暂留,如果有增益1的运放,倒是简单的减半方法。
刚才我也上网查到,叫做缓存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用于交流信号。

这个仿真结果没问题吧?
既然是跟随器,输出和输入应该一致啊,为啥会变为一半?想不明白。。。
再说了,这个VOS已经到mV级别了,真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运放参数里没有ppm一说!
Vos在5uV的级别、温漂在nV/°C级别的的运放国产的并不贵,比Vishay的高精密 ...

这个倒是。
现在终于明白为啥真双极性的AD那么贵了。。。。
几个高精密低温漂电阻再加低VOS运放。。。自己搭还是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结果没问题吧?
既然是跟随器,输出和输入应该一致啊,为啥会变为一半?想不明白。。。
再说了, ...

上面已经说了,是缓冲器,不知道实际运放有没有增益1的。本来有解决Vos的电路,只好到此为止,只是仿真,不要当真。

网友G:
买专用的低温飘排阻(貌似是铂电阻),买排阻的话温度特性很接近,都是同一边漂移,用其中的两个电阻分压,那么两个电阻的温飘都是一致的,可以做到很精密

网友H:
1:使用电阻分压,两个电阻的温飘都存在,只要是匹配的好,两个电阻在一个环境中可以使用的。而且精度非常好,分压后级加射随电路。
2:射随电路放大倍数是1,不会衰减到50%的,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
3::24 BIT 的ADC你需要的精度到多少满足你的技术指标?你能做到多少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使用电阻分压,两个电阻的温飘都存在,只要是匹配的好,两个电阻在一个环境中可以使用的。而且精度非常 ...

AD的有效位数可以到23位,实际做到20位附近就OK了。

网友I:
同一盘上的两个电阻,大小相同,温漂一样,就可以了吧。当然,严格来说大小不一样,但这个通过软件校正就可以了吧。
AD转换的输入电阻很高,还要加跟随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仿真件是三端运放,在另外一贴有网友说是缓冲器,我将一个理想运放改变增益参数1,仿真结果如附件。 ...

增益正好等于1也是理想元件,现实中没有的。

网友J:
开关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一盘上的两个电阻,大小相同,温漂一样,就可以了吧。当然,严格来说大小不一样,但这个通过软件校正就可 ...

这玩意很难校正吧。
要想校正就得有测温器件,就需要一堆辅助的东西,增加复杂度。关键是效果未必好

网友K:
LZ:

“信号输入范围0-5V,AD是24位,输入0-2.5V,需要把信号衰减一半”

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就是电阻分压(AD输入阻抗应该是比较大且相对线性)。

“精密”且“匹配”的电阻应该可以找到,只是成本高点。

此外,你也可以考虑软件定标,这是通常的做法。

网友L:
重要的是同温漂,还有电阻精度。
实测同一盘5%的普通8050贴片,两个电阻分压,0~50度温漂影响很小,优于0.02%。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很难校正吧。
要想校正就得有测温器件,就需要一堆辅助的东西,增加复杂度。关键是效果未必好 ...

校正好做,福禄克就有校正到0.0001的电阻表买的。很多厂家出的电阻箱也有精确到0.0001的。校正属于一次性投入,多重产出。精度超高的电阻属于多次投入。看你的量了。自己玩玩就买贵点的电阻也无所谓了。

网友M:
除了精密电阻 想不出别的了

网友N:
做这种都需要校准的啊,难道想硬件校准?  那代价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这种都需要校准的啊,难道想硬件校准?  那代价有点大了

最好是硬件校准。软件校准太麻烦了,每个都得弄,写参数,编译等。

网友O:
软件校准不麻烦, 比如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信号源,用来做校准,接上这个信号之后产品把这个信号定位为一个固定值就行。

网友P(2018-04-06):
用50%方波控制一个开关,平均下来就是一半,不知道实际下来怎么样。

网友Q:
电阻分压问题应该不大,对称的,温飘会抵消掉,剩下就是与AD的输入阻电阻匹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