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WM仿真问题

楼主(2017-12-09):
各位高手:请问可以用KEILC51能仿真N76E003自带的PWM吗?

网友A:
应该可以,要安装新唐官方的驱动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要安装新唐官方的驱动才可以。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已经装了(找到了芯唐的芯片)。然后跑起PWM,对应端口用KEIL仿真没有发现波形

楼主:
是指用硬件调试?

网友B:
可能理解的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你直接运行代码呢,有波出来吗

网友C(2020-02-23):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正在苦恼啊(๑ó﹏ò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