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CCD物体重量实时动态监测的研究

楼主(2017-12-10):
基于DSP的CCD物体重量实时动态监测的研究

引言

由于CCD具有尺寸小、重量轻、功耗低、超低噪声、动态范围较大、线性好、光计量准确、光谱响应范围宽、几何结构稳定、工作可靠和耐用等优点,因而在工件尺寸测量、工件表面质量检测、物体膨胀系数检测,以及图像传感、摄像机、智能传感器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讨论利用CCD作为图像传感器结合光学技术对物体的重量进行测量。目前,对物体重量进行测量主要依据两种基本原理,一是利用力学中的杠杆平衡原理,二是利用各种传感器将物体的重量信息转化成电信号,再对此电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提取该物体的重量信息。前者适用范围广,即可测出从非常轻到非常重的物体的重量,并且是一种经济的方法,但测量精度有限,需人工完成,因此这种方法无法达到实时动态测量。后者由于采用了传感器,有利于利用电子装置来对重量信息进行分析、计算,以及结果的显示,但是很多传感器受到动态范围的限制。本文则从光学技术角度结合力学原理利用CCD传感实现了对重物的动态实时测量。

测量原理

CCD对物体进行测量的原理如图1所示。平面镜的转动支点为O,且垂线OW交透镜轴为W点。W点位于f'焦距与2f'之间。当没有测量物体时,平面镜与激光束的交角为θ。CCD放在透镜的右边,它和透镜中心的距离为f',这样便于计算y'。

下面分析其原理并导出测量公式。

1.被测物体在弹簧上产生形变。设物重为G,弹簧的弹性系数为k,形变为x,根据虎克定律:

G=kx (1)

2.将弹簧形变反映为平面镜的转角变化θ。

3.半导体激光器发出的连续平行激光,入射到平面反射镜上,平面镜不同位置对应于不同反射光线。反射光线聚集到CCD上,如图1所示,利用副光轴的作图法,不难得出下面关系式:

y'=f'tg2θ (2)

其中y'代表CCD上的光点到光轴的距离,f'代表透镜的焦距,θ代表平面反射镜的转角。由此可见如果能够通过CCD快速准确地获得y',那么通过求反函数就可以求得θ。

下面推导测物体重量G的公式,也就是要导出G与y'关系式。

其中l为弹簧原长,h为平面镜固定点距水平位置的高度,φ为平面镜处于平衡位置时与垂直方向的夹角。s为弹簧到平面镜固定点O水平方向上的距离。由图1可知:

|WQ|=h·tg(φ+θ)(3)

利用相似三角形比例公式有: (4)

又|PQ|=s+|WQ| (5)

由(3)、(4)、(5),得 (6)

由公式(2)、(6),得 (7)

将式(7)代入式(1),得
  (8)

系统设计

图2是本系统的工作原理。CCD图像传感器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在A/D转换器中,将CCD产生的电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传输到图像存储单元;DSP通过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最后输出结果。

物体使弹簧产生的形变,通过传动装置,平面镜会转动一个角度,激光器产生的激光照射在平面镜上不同的位置产生不同的反射光线,通过透镜聚集到CCD上。CCD产生的电信号是视频信号,需要对它进行预处理。由于信号比较小,首先要进行放大,然后还需要进行抗混叠滤波。

信号经过预处理后,还不能被DSP所接受,需要把信号进行A/D数据转换,在A/D转换时采用TI公司的高速A/D转换芯片TLC5510,A/D转换是在DSP的控制下进行的。TLC5510的工作特点是,当采样时钟为高电平时,A/D转换器处于跟踪状态;时钟下降沿时,输入信号被保持,A/D转换器进入转换状态,转换数据延迟2.5个时钟周期后在时钟上升沿输出。这样对于A/D采样,每一个时钟到来时就会有采样数据输出。因此TLC5510除了数据线外,还包含一个输出允许()接口信号。对于一个数据采样系统关键的是地址产生电路和采样时钟产生电路,传统的采样大多是借助于逻辑芯片来分别实现这两部分电路。而这里引入软件采样的概念,即利用软件编程的方法来分别产生A/D采样所需的时钟脉冲和地址信号。控制采样的指令如下。

  LD 起始地址,A
  RPT 每行采样点数
  WRITE Smem

本系统采用TMS320C5409为核心的数据处理系统。在运算过程中,DSP以中断方式读取A/D采样结果。整个系统是CCD传感器光采样与A/D数据采集、DSP数据处理三级流水线结构。所采用的CCD有效光敏元数为2048,驱动时钟选为1MHz,CCD光积分周期T至少需要2.084ms。CCD是串行输出,DSP是成组使用数据,所以要设置数据缓冲区存放A/D采样数据。数据存储器中要划出两块缓冲区分别进行数据采样与处理,缓冲区的切换通过软件实现,即当其中一块进行A/D采样,同时另一块对前一时刻的A/D转换数据进行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中,CCD传感器分奇偶场输出电信号,首先将它存到先入先出(FIFO)缓冲器,DSP从FIFO中取数字信号时,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一个目标通常覆盖了连续几行上的像元,每个目标在覆盖行上的起始位置和连续几个像元处的强度值已存在FIFO中。实时算法每次只需取得FIFO中连续两行的目标信号,比较当前行和前一行上目标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即可确定一个目标的构成是刚开始还是在继续,或是已完成,直到所有行数据处理完毕,这样所有目标像点的坐标就计算出来了。算法流程图如图3所示,重心坐标公式如下。

  (9)
  (10)

Xc,Yc为二维重心坐标;Xi,Yi为第i个像元的序号;Vi为第i个像元对应的信号幅值。

DSP采用重心算法对目标位置y'进行计算时,A/D采样选用8位的A/D芯片,系统检测精度可达到1μm以下,系统误差非常小,测量精度很高。

结束语

本系统硬件简单、功能强大、接口方便,不仅可以应用于测量桥梁载重,而且还可应用于测量汽车等运动物体,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