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脉冲信号的噪声干扰

楼主(2017-12-10):
我用一个时钟发生器芯片输出的10M脉冲波形信号,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波形很差,电路是我自己手工焊接的不是PCB,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输出的信号呢?图我放2楼

楼主:
图在这里,示波器探头10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在这里,示波器探头10X

猜测是电路中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造成的衰减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电路中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造成的衰减振荡。

示波器的探头没做补偿直接测的话是不是也会失真,因为探头也存在一个分布电容

网友B:
没有阻抗匹配的线都会这样。10M如果不是在板上走很长的线一般不需要担心失真

网友B:
这个不能叫干扰。叫过冲,振铃,波形失真都可以,它是信号自身发生畸变。

网友C:
这个波形很好了
你想要方波?
可能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D:
串一个100Ω左右的电阻,效果会好点。

网友E:
这个可以,不错,,,

网友F:
普通示波器探头有个不小的容性负载……应该在探头上串个1k小电阻再看波形
或者换个高频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叫干扰。叫过冲,振铃,波形失真都可以,它是信号自身发生畸变。 ...

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是第一次处理M以上的信号,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情况,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是第一次处理M以上的信号,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情况,能详细解释一 ...

你等效电路上有分布的电感和电容参数,这些引起的振铃,输出部分可以接一个33欧姆的电阻减小

楼主:
了解,按照你的方法确实让波形变得好一些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关于示波器的,X1档和X10档那个观察出来的波形比较真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按照你的方法确实让波形变得好一些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关于示波器的,X1档和X10档那个观察出 ...

如果不是灵敏度实在不够,建议都用X10档

网友H:
需要线路阻抗匹配和负载阻抗匹配,这样的波形也还不错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灵敏度实在不够,建议都用X10档

X10档不是有衰减吗?有衰减不是就会偏离一点真实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10档不是有衰减吗?有衰减不是就会偏离一点真实值吗?

不衰减的更容易失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衰减的更容易失真

哥,不衰减的是更容易饱和之类的失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不衰减的是更容易饱和之类的失真吗?

线缆对信号源影响比较大,并且频率越高越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缆对信号源影响比较大,并且频率越高越严重

“线缆对信号源影响比较大”怎么跟”不衰减的更容易失真 ”挂上沟呢   ???你再讲解的详细点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线缆对信号源影响比较大”怎么跟”不衰减的更容易失真 ”挂上沟呢   ???你再讲解的详细点呗,谢谢啦 ...

衰减的,会有一个电阻,把信号源和线缆隔离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衰减的,会有一个电阻,把信号源和线缆隔离开。

哦  这样就理解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