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01湿度湿度传感器误差大问题

楼主(2017-12-10):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湿度传感器需要做温度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湿度传感器需要做温度补偿的。

补偿如何做?我现在是低温时偏低好多,高温时偏高好多,请说明如何补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偿如何做?我现在是低温时偏低好多,高温时偏高好多,请说明如何补偿谢谢。 ...

最准确的办法是用标准仪器做曲线拟合,简单补偿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的办法是用标准仪器做曲线拟合,简单补偿去看器件手册。

好吧谢谢

网友B:
HS1101的电容和温度有关,50度的温差,对湿度的影响大约5%,你现在温差45度,湿度偏差30%,有些大。
看看是否有其它因素影响,比如走线,外围器件的温度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1101的电容和温度有关,50度的温差,对湿度的影响大约5%,你现在温差45度,湿度偏差30%,有些大。
看看是 ...

好的,我会慢慢排查到底是什么器件的原因

网友C(2023-03-21):
用湿敏电容式的传感器,PCB走线太重要了。
你可以把传感器拆掉,用高精度台式LCR电桥,直接测从TLC555到湿敏电容传感器端那段PCB的电容值,我以前用同惠TH2819A电桥测过,模式:CP,D、频率:10KHZ、电压:1V、两根相邻5CM的铜箔电容值有2.43PF左右,如果频率在1KHZ以下则更高。以HS1101的特性,(0-100RH%,161.6PF-193.1PF,30-70RH%典型值为0.34PF/RH%)我的测量,PCB电容值2.4PF为例,2.4PF/0.34RH%=7,这就影响了7RH%,频率更低,影响更大,当然还有其他的影响条件,比如HS1101是否为正品。你在使用前,是否按照手册的条件(10KHZ,1V)对该传感器进行过测量。测量值是否符合HS1101手册上的值,是否对传感器进行过标定。

网友D:
这个要看你们用什么产品,如果是要求高的,肯定要用到绝对温度传感器~

网友E:
湿度本身就是和温度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温度越高,湿度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