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SP 电路设计入门

楼主(2017-12-10):
我之前淘到几颗 TMS320VC5509A 散片,想要自己整一块板子来实验来着,但是我完全没有 DSP 电路设计经验。请问:
  • 独立模式:5509A 有什么电路设计要求吗,譬如说 SDRAM 等长线之类?
  • 独立模式:5509A 如何启动?启动代码应该存放在什么存储器里面?并行 NOR Flash?串行 NOR Flash?microSD?
  • 独立模式:信号如何进出 5509A?I2S?
  • 从机模式:我看见 5509A 有一个被动总线模式。在被动总线模式下 5509A 如何启动?主机能不能灌入程序到 5509A?假设主机芯片是 AT91SAM9260B。
  • 从机模式:如果主机可以灌注代码到 5509A,驱动程序该如何编程?有没有现成的 Linux 驱动程序?
  • 从机模式:在 5509A 启动之后,如何通过被动总线模式和主机通讯?通讯速率要越快越好。
  • 一般问题:有没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我有很详细的5509方面资料分享

网友A:
最好参考一些板卡设计原理图    SDRAM不是必须的    但是外扩flash是必须的
用于存储代码

网友A:
存储代码肯定是nor flash     因为NAND 需要坏块管理

网友A:
linux就谈不上了     你的意思是上电后代码由其他控制器加载吗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就是按照DSP的boot方法要求时序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就谈不上了     你的意思是上电后代码由其他控制器加载吗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就是按照DSP的boot ...

  • 可以麻烦您发一个资料链接吗?
  • 外扩 NOR Flash 是用什么接口呢?并行?SPI?
  • 如果是 NAND 的话 microSD 卡这种内置坏块管理的设备能用吗?
  • 外部灌入程序的时序要求是什么?主机需要内核启动以后才能开始向 DSP 灌注代码,期间 DSP 被动口片选无效但地址数据线非常繁忙,这样上电等待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建议参考别人设计的硬件电路。

网友C:
楼主需要开发什么设备?

网友B:
现在5509的开发板很便宜。

网友C:
DSP设计规则非常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可以麻烦您发一个资料链接吗?
  • 外扩 NOR Flash 是用什么接口呢?并行?SPI?
  • 如果是 NAND 的话 ...

  • 我的建议还是用nor flash    并行或串行  看你对上电加载的速度有什么影响了
    就DSP来讲    上电后会执行一段厂家固化的代码  然后读取BOOT配置
    然后去加载代码     如果没读到就停止了    应该不会重复读取了
    所以类似slave加载这种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