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晶振10M用FEE模式按照手册配置系统时钟,没跑起来。求指导

楼主(2017-12-11):
在调试LCD时刷新太慢,求教怎么配置才能跑的快?求大神给个配置例程!!!谢谢了

网友A:
nv32_config.h选择你需要的时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32_config.h选择你需要的时钟模式

选择了FEE模式而且定义了外部晶振频率10MHZ,感觉还是没跑起来。  大神能给个封装函数么?

楼主:
M0的内核GPIO的操作速度很慢。我主时钟开了50M的啊。不是单时钟周期乘法运算吗?后来看汇编文件,乘法运算只有一条指令,控制个IO要N条,我晕了。索性做IO输出0/1试验,结果出来了,50M时钟,用库只能达到1.0435M的翻转速度,还不如AVR,8M主时钟,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4M。这个效率真的太低了!

网友A:
FGPIO是单周期操作,功能和GPIO相同

网友B:
"FGPIO是单周期操作,功能和GPIO相同"云云......不行,FGPIO也慢,只是比GPIO快一点,没到50MHz的程度。估计是2MHz这样的。洒家直接灌数据,FGPIO->ToggleR=0xFFFF;  !!

网友C:
加主频,主频提高就好了,但是也是受限于液晶的性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择了FEE模式而且定义了外部晶振频率10MHZ,感觉还是没跑起来。  大神能给个封装函数么? ...

感觉没跑起来,点个LED看看,只要程序运行,就是跑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0的内核GPIO的操作速度很慢。我主时钟开了50M的啊。不是单时钟周期乘法运算吗?后来看汇编文件,乘法运算 ...

不应该这么低的,操作寄存器不停的翻转测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GPIO是单周期操作,功能和GPIO相同"云云......不行,FGPIO也慢,只是比GPIO快一点,没到50MHz的程度。估 ...

IO翻转达到50M,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只要达到2M,你的液晶也不该那么慢的

楼主:
之前总结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谢谢大家的帮助了。片子没问题,在移植时时序操作Us级变成了Ms级,都是粗心大意惹的祸。

网友E:
LZ最后结果怎么样?改正后IO翻转速度提上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