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求教

楼主(2017-12-11):
【不懂就问】
如图是所问的原理图
Vcc是恒流充电一路过来的
U1U2都是相同的电压比较器
V1V3是同种器件8050
V2V4也是同种器件8550
图中是电压比较器后接一个推挽电路?
是检测C3,4,5三个电容的电压吗?
求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随”,跟随电阻分压。其用于“匀压”。

网友B:
检测的对象应该是电池,楼主把电池画上构成完整的电路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