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片子真贵啊!

楼主(2017-12-11):
项目中用到STM32F103的片子。因为是测试板,我就在**商城买了5片STM32F103RCT6,每片接近30元。

楼主:
声明一下:我自认为焊接水平还可以,其他的板子都是自己焊接的,第一次出现连不上仿真器的情况。

网友A:
你的这块PCB板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其它能用这个片子的板子?焊到其它板子上试试,有时候复位电路不正常的话,仿真器是不识别的

网友B:
换块以前能用的板子,或者在以前的板子上拆个芯片焊过来,板子和芯片的情况都排除下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可能是PCB问题,或者焊接虚焊短路了吧?

网友D:
建议把你的电路发出来

网友D:
检查VCC和GND,然后检查你的BOOT的设置,还有你的SW的电路设计

网友E:
是不是哪儿没设置对,检查一下,或者固定到其他的板子上试试看

网友F:
如果能做个测试用的工具就好了,直接放芯片上去,就可以压好管脚测试。。。

网友G:
板子画错了?

网友H:
那么奇怪的吗?供电正常吗?虚焊?或者本身板子设计错误?

网友I:
现在都30元了;

或者把芯片焊到以前板子测试下看看;

网友J:
都要30了啊

网友K:
SWD要连接复位和VCC的。

网友L:
ST-LINK也链接不上?

网友L:
用拼音打出这个商城,下次我们避开。

网友M: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块好的都没有,并且也测试了4pcs,你应该怀疑你的电路或你的布板了。

网友N:
好贵的IC

网友O:
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P:
试试串口下载。

网友Q:
下载的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O:
测试晶振了吗?

网友Q:
供电上检查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P:
可能boot0和boot1有问题

网友R:
检查一下SW的电路设计

网友S:
楼主,分析问题要讲方法。先仔细检查自己的电路,然后检查连接是否准确和良好,接着找其它批次的做对比,做完这些你再下结论

网友T:
楼主自已用吗?

网友U(2018-01-22):
太贵了吧,有便宜的国产的脚位兼容片,性能还不错,有需要降价方案可推荐一下给你

网友V:
30元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