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发射测试方案-EMI测试系统

楼主(2017-12-11):
传导骚扰测试系统主要测量受试设备(EUT)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通过电源线、信号端口、控制端口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骚扰,测试频率范围主要为9kHz~30MHz。不同产品的骚扰限值由不同标准规定,但基本方法是一样的。

系统主要由EMI测试接收机、人工电源网络(LISN)和EMC测试软件组成。其中人工电源网络可以在给定的频率范围内,为骚扰电压的测量提供标准规定的50Ω阻抗,并使受试设备(EUT)与电源相互隔离。

当EUT电流过大,或无法使用LISN进行测量时,如EUT控制端口,可使用高阻抗电压探头配合接收机测量。

测试设备:

EMI接收机、人工电源网络、OIEMC测试软件、电压探头、电流探头等(根据需要决定配置)。EMI发射测试

测试配置:

测试时,人工电源网络的输出端子与受试设备端子应相距0.8m,并用一根0.8m长的三芯软缆中的两根动力线连接。台式受试设备的高度要求0.8m以上,落地式设备的高度要求0.1m以上。墙面和地面要放置接地金属板,EUT距离垂直接地金属板0.4m(下图为配置示意图)。

网友A(2018-03-08):
这个事无线产品的测试图吧,普通家电台式机放40CM就可以。无线放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无线产品的测试图吧,普通家电台式机放40CM就可以。无线放80cm

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