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点亮LED(一)

楼主(2017-12-11):
LED, HC, pi, gp, GPIO

       经过17天漫长地等待终于收到了芯圣(holychip)开发套件。开发板非常精巧可爱、HC-Link调试器也很大气,同时还有样片。借此机会感谢芯圣公司!感谢21ic!
       之前在论坛和芯圣官网下载了一堆资料,开发板拿到手后先是按操作手册的要求安装HC-Link调试器的驱动及keil的插件,找到了两个相关文件:一个是“HC-51LINK.rar”、另一个是“HC-LINK V3.0.2.0.rar”。在安装过程中首先是将HC-Link调试器与PC相连后并没有发现HC-Link的存在,在论坛网友的帖子里也看到论述这种现象是因为HC-Link的一个开关的问题,于是将HC-Link里的开关向反向位置拨打后PC终于发现了HC-Link(如图),
但是安装HC-Link的驱动怎么也装不上。回忆起前一段时间安装“MSP-EXP430FR2433”的驱动时也是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重装操作系统后才得以解决。于是就开始了一段重装操作系统的工作……重装操作系统过程中有的WIN7版本HC-Link的驱动能装,但keil在使用中会出现一些还没见到过的错误提示。数天时间内前后不知尝试过多少个版本的WIN732位后才成功将HC-Link驱动成功安装。如图:
       准备工作完成后赶紧测试一下,先把开发板上四个LED驱动起来。从下面的原理图中可以看出LED1、LED2、LED3、LED4等四个LED分别与HC89F003的P11、P05、P04、P10四个端口连接,当端口为低电平时LED点亮,反之亦然。
接下来的工作就轻松了,工程比较简单,用了官方的库函数并加了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达到了四个LED按约500ms闪烁的目的。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毫秒延时OSC at 8MHz;CPU at 4MHz
{
        unsigned int i;
        for(; ms>0; ms--)
                for(i=398; i>0; i--);
}
端口初始化: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T0,GPIO_PIN_4 | 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T1,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GPIOInit();
        while(1)
        {
                GPIO_WriteHigh(GPIOT0,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WriteLow(GPIOT1,GPIO_PIN_0 | GPIO_PIN_1);
                delayms(500);
                GPIO_WriteHigh(GPIOT1,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WriteLow(GPIOT0,GPIO_PIN_4 | GPIO_PIN_5);
                delayms(500);
        }
}
通过简单的实验,发现这款芯片非常容易上手,再加之官方的库函数中对各寄存器描述也是非常详细,更是锦上添花。

网友A:
非常容易上手   很多功能都特别好用的

网友B(2018-03-08):
哪里有 库函数...找不到下载, 能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 库函数...找不到下载, 能否提供

本版块就有,你找一下,我电脑不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版块就有,你找一下,我电脑不在。

实在是没找着啊...有时间并在电脑旁的话....分享个上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 库函数...找不到下载, 能否提供

加我QQ756088897,我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库函数,看这个帖。

还是没看懂 这截图有什么关系...官方例程   数据手册...........这和 库函数有何关系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没找着啊...有时间并在电脑旁的话....分享个上来吧

网友D(2018-08-04):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官方原厂出的库函数还是代理商或者第三方或者某个网友写的库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官方原厂出的库函数还是代理商或者第三方或者某个网友写的库函数? ...

是官方出的库函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