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32768Hz?

楼主(2017-12-11):
网络时代,发布信息太容易了,有个几百块钱一个智能手机,任何一个人在网络上注册个账号就能发表了!

也就是说,发布信息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对发布信息者没有任何要求,只要遵守法规即可!

这种自由,未必是好事!即便是有人深查的论文/书籍,也早已是垃圾论文/书籍满天飞了,更何况是想怎么扯就怎么扯的帖子?

信息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不可靠了!网民需要有鉴别能力,不可尽信!

例如下图这个理由,明显不靠谱,其他分频照样可以!

楼主:
实际原因是折中考虑的结果,尤其是32768这个频率,特别稳定!

网友A:
你的意思是14分频也可以,13分频……都可以?
那为什么15分频呢,还是没搞懂……
妥协方案,折中选择 有些笼统

网友B:
我觉得是表述能力的问题,一个文学大家的作品,尚且要通过逐字推敲是否用词恰当,何况电工乎。

网友C:
先有的权衡,后确定的32768, 后有的使用32768的石英钟芯片, 然后有的出书的人根据芯片来定晶振频率.
唯一错的是出书的人的话说的好像是现有的芯片后有的晶振一样.

网友D(2018-01-12):
引用 楼主:
实际原因是折中考虑的结果,尤其是32768这个频率,特别稳定!

好吧,我知道了“折中”,能否进一步给说下究竟哪些客观情况在折中的时候被考虑进去了?

就我所知,这坛子里使用32768晶体的人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
1)为什么有的振有的不振?为什么振一会儿就停了?
2)外壳要焊到GND上吗?直接焊还是用导线捆住?
3)负载电容6P和12P是怎么回事?和那两脚对GND的俩电容有什么关系吗?
4)为什么振的频率不准?怎么处理才能准?

说白了一句话,坛子里多数人不太关心为什么选32768这个数。所以你要不把”怎么折的中?“这问题解释清楚了大家都会觉得你这说的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