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运放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是不是都等于1?

楼主(2017-12-11):
     我坚信仿真编写者的水平不低,差点失去仿真游戏的乐趣,请不要轻言“仿真有问题”。先上图,运放跟随器不同开环增益Ao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你这已经不是由运放构成的跟随器了。

运放的(低频)开环增益很大,通常满足|AF|>>1,这也被称之为深度负反馈。所以

    Af=A/(1+AF)

约等于 1/F。而这里的F=1,所以Af约为1。

网友A:
随着信号频率增加,运放开环增益的大小(模)会降低,但会出现相应的相移。所以

    Af=A/(1+AF)

也会有相移。

就算是运放的开环增益降至单位增益(大小为1),其闭环增益也不是1/2 。

网友A:
其实,你这是用了一个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即跟随器)作为其中的“运放”。那么,你能保证这个“跟随器”的增益一定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是用了一个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即跟随器)作为其中的“运放”。那么,你能保证这个“ ...

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和跟随器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和跟随器可不是一回事

这个,你可以认为是两回事。

至少,“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和“跟随器”,字数都不同。是不是这样的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认为是两回事。

至少,“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和“跟随器”,字数都不同。是不是 ...

教授您也回家找本模电基础翻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教授您也回家找本模电基础翻翻?

这个,还真不用找什么“《模电基础》”。再基本不过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用找什么“《模电基础》”。再基本不过的东西。

时间太长没看,说不定会忘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长没看,说不定会忘掉

这么跟你说吧,你所言“开环增益为1的单位增益放大器和跟随器可不是一回事"没有任意意义,除非你能给出怎么个“两回事”。

楼主:
几乎所以的电路分析和计算都用理想模式(或者指定模式),假如什么参数一齐来,就讲不下去,例如滤波整流、虚断虚路都如此。首楼跟随器运放,除了开环增益Ao以外,其他参数都是理想,这样就单一。不过正统的原理计算由我来说就很活稽,也太放肆,我只讲仿真的结果。
电路放大倍数G=Ao/(Ao+1)
例如Ao=1,G=1/(1+1)=0.5
     Ao=2,G=2/(2+1)=0.666
     Ao=50,G=50/(50+1)=0.98
当Ao无限大,G=0+1=1
这样就符合运放电压跟随器(理想除外)的放大倍数接近1的说法。

666666

网友C:
跟随器一切都在开环增益远大于1的基础上,考量带宽内。

我的仿真件设为“0”的参数,对电路就不影响,首楼电路仅测试开环增益参数一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跟随器一切都在开环增益远大于1的基础上,考量带宽内。

“跟随器”根本就不考虑其内部是如何实现的,只要其能满足相应的功能即可。

所以说,LZ的那个东西就不能算是个跟随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根本就不考虑其内部是如何实现的,只要其能满足相应的功能即可。
...

说白了,跟随器是闭环增益等于1,同相的放大器。这是目标,内部实现是过程和方法。

网友D:
  运放的本质是放大+-端的电压差值,Uo=A0X《(U+)-(U-)》

网友C:
明显是仿真的问题,不符合AC=A0/(1+A0*F)这条电路原理。

网友D:
   这里没必要看某位H乱七八糟的概念衍生,孔乙己而已,越看越乱,我来直接推导一下即可

Uo=A0X (U1-U2)  -------------------------------1
Uo=放大器输出
Ao=放大器开环增益

为了方便网络输入:
U1=放大器+端
U2=放大器 - 端

由1式得出:
Uo / Ao = U1- U 2

由反馈路径可以得出实际上这里:

U2=Uo

继续整理公式:

Uo/Ao=U1-Uo

最后整理结果:

Uo/U1= Ao /(1+Ao)

当Ao=1时: Uo/U1=0.5

当Ao=无穷大:Uo/U1=1

东拉西扯算什么本事。这就切中主题,我下载来好好学习。

网友:
没看懂楼主发帖的目的是想说明什么。。。。。是想证明“运放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等于1”不对?还是??

楼主:
   本帖是说"运放跟随器不同开环增益Ao的电压放大倍数"的仿真,见首帖。其它人讲的你就看他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没必要看某位H乱七八糟的概念衍生,孔乙己而已,越看越乱,我来直接推导一下即可

Uo=A0X (U1-U2)   ...

下载后慢慢推,终于明白,非常感谢!

楼主:
   仿真时发现运放开环增益不同,接成跟随器的放大倍数也不同,网友雪山飞狐经过推导得到验证。假如将主题引为“单位增益”,既然放大倍数固定1,那就没什么好讲了。本来到此为止,但是自封大师久了就觉得自己是大师的,要充当21的技术法官,逼得我在原来的仿真再加入一个GBW参数,用交流信号测试,仿真图在附件。

网友E:
楼主是对的,不过开环增益=1还叫运放吗?应该叫放大器

应该叫什么我真不懂,不过有电路在哪里,不要误解就行,讲的主题在首帖。

网友F:
你好,请问你仿真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运放的开环增益一般都很大,记得教科书上说一般都在100到120dB以上。

你这里的运放开环增益怎么这样小?用个位数的增益去仿真,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一般说运放接成跟随器的形式,都是说运放电路的增益为1,有什么错误吗?

楼主:
这么多“?”,不回答不行。
1,“运放是什么型号?”,仿真的型号,本帖是仿真。
2,"开环增益一般都很大",“一般”不等于“全部”。
3,“说运放电路的增益为1,有什么错误吗?”,这不是本帖的主题,我也没有说过它错。

网友F:
明白就好,没有必要较劲

我不明白“明白就好“是什么意思?威胁吗? ”没有必要较劲”,我并没有与你较劲?我何谁较劲?。

楼主:
续22楼,就算Ao是10万8万,放大倍数还是有差别,只是实际误差极小就认为放大倍数等于1,这是多余的话,大家都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明白就好,没有必要较劲

除非是特意去学习运放的原理的时候,才像你这样的用不同的开环增益去仿真。

我是说明白开环增益,闭环增益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这个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及HWM,在前面都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

没有必要纠结运放构成的跟随器电路的放大倍数是不是都等于1.
请不要误解。

网友G:
我不是来关系技术的,看评论看不下去了,那个叫什么HWM,还有CAPTZS的根本连和人相处都有问题,没说两句就上火。聊什么技术,会了模电又怎样?不讨人喜欢白搭,就是个穷逼电工。

假如不点评你的电路,而讲风凉话:凭你这样的水平就来发帖,是为了出名······。你还说谢谢,就讨人喜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不回答不行。
1,“运放是什么型号?”,仿真的型号,本帖是仿真。
2,"开环增益一般都很大" ...

无厘头啊这是,我们实在搞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

LM110细列电压跟随器,手册上给的大信号电压增益典型值是4个9,人家也没标1.而且这个数值也是在一定条件测得的,人家也没说随意啥条件都行!

另,是不是你们一看到不是“相敬如宾”般的对话,都是叫吵架?发院天天都在吵架,无聊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无厘头啊这是,我们实在搞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

LM110细列电压跟随器,手册上给的大信号电压增益典型值 ...

用维基百科上说法做总结:
1.可以说单位增益缓冲器就是跟随器,但“缓冲器”换成“放大器”就不严谨了!如果你能仅仅通过/单位增益/这4个字,判断出无量纲,说明你是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
2.通常说跟随器电压增益是1是什么意思,图片上意思很清楚,无需多言!因为差一点就较真无意义!如果差很多,那说明你设计的跟随器指标有问题,是设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维基百科上说法做总结:
1.可以说单位增益缓冲器就是跟随器,但“缓冲器”换成“放大器”就不严谨了!如 ...

      我觉得还是没必要搞概念复杂化,楼主的意思本来意思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了,研究Ao跟带反馈的放大倍数的关系,我不相信几位大佬真的看不明白?
      在生活里面不知道某H是不是也要揪人家语文人上几个小辫跟人家掐架?(还不一定某H就一定对,他自己本身的掐架就逻辑漏洞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维基百科上说法做总结:
1.可以说单位增益缓冲器就是跟随器,但“缓冲器”换成“放大器”就不严谨了!如 ...

真的很累,发个帖分享仿真心得,还要作几倍工作量的说明解释题外内容。
1),不过首先谢您告知关于缓冲器的说法。事由它起,仿真件没有将它与运放放开,接成跟随器输出衰减一半,我将理想运放Ao设为1,也是如此,当Ao增大到几百,才接近1,以前没有意识到,故贴出,想说的是“运放的开环增益较小时的跟随器放大倍数不等于1”,雪山飞狐网友推导验证,使我明白。至于应该叫跟随器或放大器或••••••,概念的东东我是不懂,所以叫运放跟随器,如果叫“那个电路”不是更别扭?
2),吵的问题,如果针对电路原理和逻辑,讲得再激烈,例如以前一贴说我忽悠,因为指出问题,使我改正,我还谢谢。但是,只是挖苦攻击而不是涉及电路,我当然不接受,因为这是站方所说的人身攻击的范畴。
3),可以将GBW,SR,Vos所有参数设置成实际运放一样,再用Ao=1,=2••••••到无限大测试,这就不会被认为“不是运放”或“不是跟随器”,其结果与首帖一样,当Ao小于数百,放大倍数不等于1就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很累,发个帖分享仿真心得,还要作几倍工作量的说明解释题外内容。
1),不过首先谢您告知关于缓冲器 ...

    其实你的表达不一定有错:有哪一家权威说运放的开环增益禁止设计为1?(有的话大佬请给出),大多数只是说开环增益》1而已。
      现实中可能没有这种开环增益为1运放,但是假如NASA需要这么东西,专门请ADI或者TI定制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是不是逻辑就成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没必要搞概念复杂化,楼主的意思本来意思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了,研究Ao跟带反馈的放大倍数 ...

楼主意思在贴名中已经给出了,贴中仿真结果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贴中很多交流内容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这种有点像外教辞令的话,听起来拿捏不准!而且根据其他网友回复,有这种困惑的不止我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很累,发个帖分享仿真心得,还要作几倍工作量的说明解释题外内容。
1),不过首先谢您告知关于缓冲器 ...

搞这个电路原来是响应某网友的帖子--把信号衰减一半!

水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这个电路原来是响应某网友的帖子--把信号衰减一半!

水太深了!

开始是如您所说,另外开帖就不是了,此帖我确实有收获,开心,在21象这样的不多。水深说我没有感觉。有的回帖偏离主题,可能我说得过火。我认为,能够用四则运算说明白的,就不要用那些豆牙蛔虫,不是都能看懂的,我就看不懂,最好不要用“之乎者也”,只能怪我水平低,就选择不看。概念很难界定,例如,开环增益多少才能叫“运放跟随器”?不知道有没有权威界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很累,发个帖分享仿真心得,还要作几倍工作量的说明解释题外内容。
1),不过首先谢您告知关于缓冲器 ...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降低或调节开环增益得到闭环增益0.5,这是不可靠的,开环增益本身是个很不精密的参数,看看负反馈的起源历史(BELL实验室),通过反馈网络(精密的)来获得闭环精密的放大倍数。我发现你的好多想法比较落后的想法或是从电子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发生,后被弃用的技术,如正弦波倍频的主题。在工程上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这个电路原来是响应某网友的帖子--把信号衰减一半!

水太深了!

“水太深了!”
我只是觉得奇怪,“单位增益运放”和“单位增益跟随器”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然后见人就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的表达不一定有错:有哪一家权威说运放的开环增益禁止设计为1?(有的话大佬请给出),大多数只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很累,发个帖分享仿真心得,还要作几倍工作量的说明解释题外内容。
1),不过首先谢您告知关于缓冲器 ...

楼主:
一物三角形者+系一线乎为In也-连一线至顶点乎为Out也进1而出0.918噫太上老君玉皇大帝此乃何物也逆障显原形用何网站呃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里没必要看某位H乱七八糟的概念衍生,孔乙己而已,越看越乱,我来直接推导一下即可

Uo=A0X (U1-U2)   ...

难道 @雪山飞狐D 没有看到HWM在2楼写的吗?和你最后的整理不是一样的吗?
@captzs 别人的回复还是要仔细看。不要如此无礼。

将别人发的帖说成“反面教材”是那门礼?说我无礼的凭证呢?

楼主:
         西汉历史公案
阎王召秀才司马炎断西汉公案。
韩信告蒯通命算不准?
通辩,信命七十,不孝不义不忠不仁各折寿十年,少活四十岁。信风水扒祖坟,不孝;陈仓问路杀櫵夫,不义;拜将台臣受君礼,不忠;坑降卒,不仁。炎斥之狡辩,罚来世为三国庞统,也死三十几岁。
韩信又喊冤,破楚功高死于吕后。判其转世曹操杀吕后转世之伏后复仇。且再智足多谋,战功赫赫。
项羽大吼,我一世英雄,死于乌江而无头。准其再世改姓不改名,水淹七军关羽死也无头。
案结,炎问阎君,我将如何?王诏,三国归晋。
操生杀大权的阎君尚有断不了的案,有模电判官乎?

网友J:
引用 楼主:
西汉历史公案
阎王召秀才司马炎断西汉公案。
韩信告蒯通命算不准?

captzs兄:
我这个证明过程比17楼给出的更简单(其实是一回事,叙述不同罢了)

已知Af=A/(1+AF),今令A=1,又F=1,得Af=1/2。证毕。

A=1,就是你说的“开环增益等于1”。F=1,可从首帖图中直接看出。

多谢!您也证明公式=1/2。那么H大的反面教材就多此一举。

网友J:
引用 楼主:
西汉历史公案
阎王召秀才司马炎断西汉公案。
韩信告蒯通命算不准?

回captzs兄:
“您也证明公式=1/2。那么H大的反面教材就多此一举”
HWM的“反面教材”绝对与您无关,不是冲着您说的“单位增益运放”去的。

谎言的反复就成为事实,您也以为我说过““单位增益运放””。

网友J:
引用 楼主:
西汉历史公案
阎王召秀才司马炎断西汉公案。
韩信告蒯通命算不准?

就在本版,还有这样的帖子

以您之见,这样的帖子,我会回复吗?其他被骂作“垃圾”的,会回复吗?被号召学习的老tyw兄,会回复吗?

赵本山小品有一句“不要以为披上马甲,就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captzs兄:
我这个证明过程比17楼给出的更简单(其实是一回事,叙述不同罢了)

老张,1/2不是问题,代入即可。

下面这段居然还有人看不懂的:

随着信号频率增加,运放开环增益的大小(模)会降低,但会出现相应的相移。所以

    Af=A/(1+AF)

也会有相移。

就算是运放的开环增益降至单位增益(大小为1),其闭环增益也不是1/2 。

这才是问题所在。

这里可是21IC——电子工程师论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老张,1/2不是问题,代入即可。

下面这段居然还有人看不懂的:

21ic上,看不懂的人可不少。
别说这段,你发的欧姆定律那帖,看懂的有多少?我回复说欧姆定律学五次,看懂的有多少?在21ic,把欧姆定律学好过两次的,恐怕不过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老张,1/2不是问题,代入即可。

下面这段居然还有人看不懂的:

47楼那幅copy帖,肯定是第二次学欧姆定律还没有学好,才会出此“那几个人都是些垃圾……一天不招打,浑身难受”的断语。当然看不懂你的帖,以及我的相当一部分帖。
借用王奉瑾的话:“让他们糊涂着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老张,1/2不是问题,代入即可。

下面这段居然还有人看不懂的:

看看某个人对网友提出的某问题的回复,往往凭一句两句话就能够看出此人水平。
我曾和gmchen讨论过为何现在的本科生为何基础知识这么差。我说可能是基础课(数学、物理、电路等)学时安排不够,太少了,gmchen补充说是其它课程挤占了太多学时(至于是哪些课程,不宜说了)。

网友A:
to LZ:

你的这个帖子,我是首先答复的。如果你能仔细品味我说的话,你可能就该知道我真正在说些什么了。

关于“深度”,我曾特意给了一个“以小见大”帖子。其源头是关于深度包和,之后又转到了深度负反馈上来。在工程技术上,“深度”是有明确意义的。而运放这种器件,只有在深度反馈下才可能体现其价值。

注意一个参数环路增益T=AF,其中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而F是反馈系数。为了保证T足够的大(远大于一),考虑到F可能很小,那么A就要求更大。另外,随着信号频率增加,A的绝对值还会减小。所以,几乎任何运放的(低频)开环增益都做得非常的大。

你用的只是仿真,而实际运放与仿真模型相差很大。之所以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在某些情况下比较接近,那是由于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一旦深度反馈的条件不成立,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相差非常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老张,1/2不是问题,代入即可。

下面这段居然还有人看不懂的:

别说欧姆定律,就是比欧姆定律早得多的库仑定律,真正搞清楚了的有多少?

网友A:
LZ:

此外,我了解你比较擅长在仿真中用运放之类的有源器件构成无阻容感的电路。这个东西玩玩可以,可别太当真,实际情况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因还是那个关于实际器件和仿真模型的本质性差异。

建议,在仿真之余了解一下实际电路的状况,这可以通过做些简单的DIY来实现。

网友K:
幅频特性、相频特性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此外,我了解你比较擅长在仿真中用运放之类的有源器件构成无阻容感的电路。这个东西玩玩可以,可别太 ...

如果没有"  Af=A/(1+AF)

也会有相移。

就算是运放的开环增益降至单位增益(大小为1),其闭环增益也不是1/2 。"这一句,可能早就结贴。同样一个公式,结果不一样。
   至于讨论“单位增益”或者“量纲”的概念我是看不懂,也不是我此帖讲的,但是无中生有,套在我头上,安上“反面教材”。如果此点没有一个说法,假如是你,人家的解释你能听得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你的这个帖子,我是首先答复的。如果你能仔细品味我说的话,你可能就该知道我真正在说些什么了。

   水平有高低,不能强求一致,各人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决定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的最佳效果,谁不想高大全,我能掂量自己模电有多大难耐。有个报道,科技大学的高材生,自认为能解世界难题,最终一败涂地,落到吃低保,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其母亲。好高骛远,最终必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水平有高低,不能强求一致,各人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决定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的最佳 ...

captzs兄:
我在46楼说“单位增益运放”,是指《有没有简单的把电压信号衰减一半的办法》那帖。在那帖4楼您曾说

于是我有些迷惑,在10楼我说

您在11楼回复

我所说“单位增益运放”,就是指您所说“一个理想运放改变增益参数1”。

我在本帖45楼也曾说过:“A=1,就是你说的‘开环增益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J:
captzs兄:
我在46楼说“单位增益运放”,是指《有没有简单的把电压信号衰减一半的办法》那 ...

    有截图最好,我没有说“单位增益运放”,我始终是开环增益1运放,如果用单位增益运放(跟随器),逻辑是错的,既然增益是0.5,怎么又是“单位增益“,那个帖我认同缓冲器。另开一帖以示区别,全部用理想运放,但是主题开环增益与跟随器放大倍数的关系,而且”增益“与”放大倍数“严格分开,以区分开环增益参数与电路放大倍数。我想,我的表达应该是清楚的。

楼主:
    我一直以为运放跟随器的放大倍数就是1(或者说接近1),当以仿真数据用老太婆买**蛋的方法发现Ao较低时小于1明显,就贴出,看看有没有高人验证。网友雪山飞狐的推导使我明白。M大用H大认为不是1/2的公式证明,当开环增益1,电路放大倍数1/2。此帖已经有结论,可以结了。如果对跟随器的认识与我的以前想法一样的网友有帮助,就很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运放跟随器的放大倍数就是1(或者说接近1),当以仿真数据用老太婆买**蛋的方法发现Ao较低时小 ...

"M大用H大认为不是1/2的公式证明,当开环增益1,电路放大倍数1/2。"

这个公式可没说是不等于1/2 。我说的是:

随着信号频率增加,运放开环增益的大小(模)会降低,但会出现相应的相移。所以

    Af=A/(1+AF)

也会有相移。

就算是运放的开环增益降至单位增益(大小为1),其闭环增益也不是1/2 。

网友A:
如果|A|=1且F=1,但是A有相移,那么

    Af = A/(1+AF)

就不是1/2 。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运放跟随器的放大倍数就是1(或者说接近1),当以仿真数据用老太婆买**蛋的方法发现Ao较低时小 ...

跟随器电路电压增益恒近于1,沒错。但它是有参数条件的,符合数学近似条件的,可以验证的,因而是科学的。你的实验恰恰证实了,跟随器若要满足要求,就必须滿足条件,而数学式子就给出严格证明。
你的另类电路验试,不可用来攻击常规电路技术。
至于“相移”,那是节外生技,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跟随器电路电压增益恒近于1,沒错。但它是有参数条件的,符合数学近似条件的,可以验证的,因而是科学的 ...

这一句除外"你的另类电路验试,不可用来攻击常规电路技术。",其它都认同。
当雪山飞狐网友用常规电路技术(也就是我认为的正统)推导验证我的仿真,我马上下载学习,所以这一句应该再讨论。此帖主题有大致共识,其它就不必再提。  补充一句:Uo/U1=Ao/(Ao+1)此式理想和实际运放都适用,还没有看异议,

网友A: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

运放的(低频)开环增益很大(远远大于1),但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开环增益(幅度)会降低。如果按一阶动态模型考虑,如果增益降至幅度为1,那么其相角将变化多少?各位自己去思考。

如此

    Af = A/(1+AF)

会是个什么(假设F=1)?

网友A:
关于此,我在前面就已经给出说明:

随着信号频率增加,运放开环增益的大小(模)会降低,但会出现相应的相移。所以

    Af=A/(1+AF)

也会有相移。

就算是运放的开环增益降至单位增益(大小为1),其闭环增益也不是1/2 。

再次重申是为了那些学生或初学者。说实在,起步很重要。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一句除外"你的另类电路验试,不可用来攻击常规电路技术。",其它都认同。
当雪山飞狐网友用常规电路技术 ...

不好意思,纯属用词不当。“攻击”,有主观不良含义。改用“冲激”,便是客观效果之意。呵呵!

楼主:
   附件电路,尽可一笑置之,这是仿真游戏的乐趣,不过在叙述时,脑中老是出现“邯郸学步”,好步法学不会,只好爬回来。不是挖坑,这是想看有没有也喜欢仿真游戏者

网友L:
前面那个Af式,在线性负反馈电路分析中,最终还是做为定性用的。它只是个算术式,不适用相移非π整数倍的直接计算,而题中相移在π/2附近,宜以实仿为准。

定性定量问题我打算讲完上述问题再说。

楼主:
一个GBW=2MHz的运放跟随器,输入频率1MHz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面那个Af式,在线性负反馈电路分析中,最终还是做为定性用的。它只是个算术式,不适用相移非π整数倍的直 ...

其实您所讲的问题也是我发此帖想要弄懂的定量问题。
一个参数GBW的运放跟随器,如果输入频率不等于GBW时,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少,有没有简单的定量计算公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的回复说只能定性,我就不必再花时间玩仿真游戏去找定量的关系式了。谢!

楼主:
从上述仿真结果,可以得到GB=GBW/G=GBW/(Ao/(Ao+1))=GBW(Ao+1)/Ao的关系式,当Ao无限大,GB=GBW;当Ao很大,两者就很接近;但Ao较小,误差就要计算。

网友L:
当运行频率接近或甚等于GBW时,相移因器而异不好确定。

楼主:
以下仿真推出的计算式,不知道正统的公式是何样?
跟随器传输频率fc≤0.5GBW正弦波的电路放大倍数
为了测试单一,设运放除了GBW外,其它参数都是理想。
经仿真推算,正弦波频率fc≤0.5GBW,电路放大倍数G=1+(GBW-fc)/GBW-exp(-fc/BGW),随机举两例,
*) GBW1MHz,fc=0.3M,即G=1+(1-0.3)/1-exp(-0.3/1)=1.7-exp(-0.3)=1.7-0.741=0.959
       *) GBW2MHz,fc=0.5M,即G=1+(2-0.5)/2-exp(-0.5/2)=1.75-exp(-0.25)=1.75-0.779=0.971
假如fc<0.1GBW,电路放大倍数就很接近1。

楼主:
续上
附录),GBW=1MHz,G=1+(GBW-fc)/GBW-exp(-fc/BGW)
fc=0.1MHz,即,G=1+(1-0.1)/1-exp(-0.1/1)=1.9-exp(-0.1)=1.9-0.905=0.995/仿真0.996
fc=0.2MHz,即,G=1+(1-0.2)/1-exp(-0.2/1)=1.8-exp(-0.2)=1.8-0.819=0.981/仿真0.981
fc=0.4MHz,即,G=1+(1-0.4)/1-exp(-0.4/1)=1.6-exp(-0.4)=1.6-0.67=0.93/仿真0.929
fc=0.5MHz,即,G=1+(1-0.5)/1-exp(-0.5/1)=1.5-exp(-0.5)=1.5-0.606=0.894/仿真0.894

楼主:
续上,用型号运放仿真。

楼主:
荔枝来而无人知,莫非教科书竟无语疑咽,然而仿真件凭何算出?二姨帝子今安在?悠悠!不如,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