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24V,想在输入220V断电后仍保持输出24V 1A 5S钟...

楼主(2017-12-11):
开关电源输出24V,想在输入220V断电后仍保持输出24V 1A 5S钟左右,
请问是采用加电容的方式还是怎样?
电容多大,怎么加,加在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A:
应该是在输入加吧。因为加在输入,输出是稳压的。

网友B:
可以加电容或是电池。
24V 1A 5S,需要很大容量的电容,有计算公式。
开关电源带软启加输出端,不带加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电容或是电池。
24V 1A 5S,需要很大容量的电容,有计算公式。
开关电源带软启加输出端,不带加输入 ...

说的不对。

网友C:
这个计算一下就很明了了。
首先,想维持断电后继续输出能量,就需要有一个储能装置。
其实我们所有的电源,都有断电后继续一小段时间的能力,只不过时间比较短,几十毫秒级别,这这里要求的时间比较长,能量比较大。
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24V1A5秒,那就是120焦耳的能量。
我们当然想到用电容来存储。到底需要多大的电容呢,计算一下。
我们知道电容能量公式E=1/2C*U*U;
知道了能量和电压,就可以用来计算电容。
假设我们电容并接在24V上。那么利用公式计算得出,C=0.42F,即420000uF,
哦,这个电容量可不是一般的大。耐压按照35V算吧,体积大约像一个保温杯那么大。
这还不算完。因为电容放电的时候,电压会一直往下降,而你需要维持24V输出。
当然可以容忍一些电压下降,但是也不能太多,这里就取下降幅度不超过10%吧。这是很宽容的指标了。
那么以上的计算公式要改一下了。即E=1/2*C*U1*U1-1/2*C*U2*U2;
这里U1=24V,U2=24*90%;
计算,得出C=2.2F,一下又比原来大了5倍。而且要存储大约633焦耳的能量才行。
这样的电容大约要有热水瓶那么大了。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电容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能量(80%)没有放出来,但是电压已经不够了。
当然,有人说,可以用法拉电容嘛,
但是法拉电容耐压只有2.7V,接到24V上需要至少10个串联,
而电容串联,容量变小。需要10个22F的电容串联,还要有均衡电路,整起来,也要有饭盒那么大体积。

那么接到开关电源的220V输入端又如何呢?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由于开关电源内部反馈的原因,
220V输入允许的范围很宽,大部分开关电源在输入电压90V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输出也很稳定。
也就是说,电容的电压从310V放电到100V左右,放出90%能量。
这样算,电容的容量约为2787uF,耐压400V,大小像一个大号的易拉罐;

网友D:
你这需求不完整. 5S之后呢?

网友E:
我做的是24V 0.2-0.3秒 把这个电容做到120uf左右,你这个要乘20,400V 2500uf左右

网友F:
你这加电容还不如备个电池

专业电源工程师承接电源开发项目:
开关电源,AC-DC,DC-DC,LED驱动设计调试。
长期承接单片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产品方案设计、项目合作、电路板设计;

联系方式:
  QQ:2129696658
  邮箱:21296966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