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用过MC2830的吗?模拟话筒ALC加开关加降噪芯片

楼主(2017-12-11):
我想把它用在话筒前端放大电路,起到适应各种话筒输入,比如高阻的驻极体麦克和低阻200欧的动圈麦克。
我看芯片手册的典型电路就是把输入信号放大100倍,我看了动圈话筒的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才50倍,这个MC2830应该足够用,但是我做完板子就插上动圈mic就调不出声音,都是噪音。

我用的是3.7V锂电池供电。加xc6206转成3.3V送给芯片。

网友A:
先看看你的话筒的特性, 阻抗. 再看看你的电路硬件有没有问题, 焊接和电源等.
最后请示波器帮忙检查信号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话筒的特性, 阻抗. 再看看你的电路硬件有没有问题, 焊接和电源等.
最后请示波器帮忙检查信号波形 ...

我选用这个芯片的原因是两个:1它具备自动增益控制ALC,可以根据不同的它可以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自动调节放大倍数,保持输出的稳定;2.声控开关功能。
我现在的输入设备是两种mic,一种是普通的驻极体麦克,另一种是内部带电容隔直的动圈mic,动圈麦克的阻抗很小,是200欧。我现在如果不加信号放大,用示波器直接观察麦克输入,根本开不到动圈话筒的输入波形。加上MC2830放大100倍以后,动圈话筒只有在用力吼的时候才能在芯片输出端看到微弱的波形,幅值还没有噪声大呢。

网友A:
我看了这个数据手册,  是可以接受 200欧麦克的, 只是还没有细看.
这两种麦克的特性差别很大, 我想电路上应该会有些不同吧
再看看手册

楼主:
经过电容以后的应该只有音频,只是幅值大小的区别吧,我看我买的对讲机两种麦都能用。

网友B:
增大C30  C31的容值,另外,输出端对地接一几欧姆的电阻和0.1uF的电容到地,抑制高次谐波,防止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C30  C31的容值,另外,输出端对地接一几欧姆的电阻和0.1uF的电容到地,抑制高次谐波,防止震荡。 ...

增大C30我能理解,减小交流对地阻抗,增大C31就不用了吧,C31是10uf够大了,对于普通对讲的需要不用太多的低频。输出端我现在有一个0.1uF的电容,但是没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