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锦锐单片机的触摸圆环的例子

楼主(2017-12-11):
触摸划条和触摸圆环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用四个点做成的触摸圆环,256的分辨率。然后在段码式LCD上显示出来,段码屏是4COM*8SEG的。同时还有单独的触两个触摸点,按下在LCD上显示“1”和“2”,单片机是用锦锐的CA51F351S6电路图和代码如附件所示,大家有不明白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触摸滑条可以用3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触摸滑条可以用3个点吗?

可以的,不过3个点一般做128的分辨率。

网友B(2019-09-07):
这种国产芯片用的挺广的,价格便宜,性能将就,开发一些小产品完全够了

网友C:
这个附件的权限,摆明就是不让人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附件的权限,摆明就是不让人看嘛

我没有设置权限呀,你是不是新手进来,所以权限低,这样,你要什么资料可以加我1050054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附件的权限,摆明就是不让人看嘛

我没有设置权限呀,你是不是新手进来,所以权限低,这样,你要什么资料可以加我Q:1050054175,微信/手机164570626.

网友C:
算不算新手不知道,注册也有十几年了吧
看看下载的次数就知道了,一个为0,另一个为1
这年头,谁是新手还真不好分辨了

网友D:
抱歉,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

楼主:
看了下权限应该有问题,改不了,我再发一个。用51内核的。C语言,用KEIL打开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看了下权限应该有问题,改不了,我再发一个。用51内核的。C语言,用KEIL打开就行了。

网友E(2019-10-31):
謝謝,正好用到

网友F(2020-11-11):
好东东,下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