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PROM当作EEPROM使用,官方例程仿真不成功。读出数据为00

楼主(2017-12-11):
使用官方例程:\N76E003_BSP_Keil_C51_V1.0.3\Sample_Code \IAP_Dataflash_EEPROM  。移植后回读数据为00. 直接使用例程源码仿真读回数据值也为00.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用我的例程

网友A:
官方的写的有点扯淡 . 也没办法 xram太少 .搞来搞去的  麻烦 .要是有个2-4k sram 就爽了

网友B:
要看着改改,人家例子是用最高配的版本写的。

网友B: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拿来用。

网友C:
我请教下,我用的是官方的EPPROM列程。读存都没问题,但是EEPROM的写入时间太长,导致数码管会出现0的抖动,怎么去解决这方面问题。

网友C:
我请教下,我用的是官方的EPPROM列程。读存都没问题,但是EEPROM的写入时间太长,导致数码管会出现0的抖动,怎么去解决这方面问题

网友D:
把数码显示关掉输出,

网友E:
请问一下,N76E003  这个MCU用JLINK V9可以仿真下载程序么?

网友F:
用过了,我是仿真的,还是显示0x00

网友G:
你是软件仿真?仿真的肯定是这样,没毛病

网友G:
之前我用其他的51仿真这种功能,也是读取0,没问题的,实际运行是正确的。

网友H:
兄弟这个EEPROM  读写 你弄好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想到   这个芯片 问题这么多的    移植性貌似也不好

网友I:
感觉很简单啊, 就是用keil下载与ICP下载存储区的默认数据不一样。。 感觉很郁闷,  不影响使用。。。

网友J(2018-05-15):
怪怪的,仿真读出为0x00,怎会不影响使用啊?fae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