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延时(和systick一样延时毫秒和微秒)

楼主(2017-12-11):
关于定时器延时(和systick一样延时毫秒和微秒),为什么我写的不行呢
void timdelay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7,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72-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7,&TIM_TimeBaseInitStruct);
}

void timdelay_us(int nu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n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7,&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7,TIM_OPMode_Single);
        TIM_Cmd  (TIM7,ENABLE);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7,TIM_IT_Update)==RESET);
        TIM_ClearFlag(TIM7,TIM_IT_Update);
}

网友A(2018-01-14):
应该是可以的, 不知道这个 TIM7 是否支持 OnePulseMode 有问题, 或者需要中断服务的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