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快哭了,大伙儿帮我看看我这个问题

楼主(2017-12-11):
我的代码很简单,就是STM8s003K3+LCD1602+DHT11,我的问题也很奇怪,已经找了一个星期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下图为我的主函数内容
我就,在while之前加个write_com和write_dat显示个字符就不行,温度就变成了个常数。我的代码量很小,应该不是堆栈溢出的问题。我将整个工程也上传吧,见23楼

只要加上操作LCD的一个语句,读出的温度就是个常数,而且温度比较大,不变。 ... ...

只要加上操作LCD的一个语句,读出的温度就是个常数,而且温度比较大,不变。 ... ...

楼主:
文件夹下的Project_template即为工程代码

楼主:
能不能看到我上传的工程?

网友A:
没有上传工程

楼主:
我点了右上方的附件按钮为啥上传不了

楼主:
主函数就那么多,很奇怪的问题,加两个操作LCD的语句,温度就读不出来!检查了硬件,也没哪里短路!

网友B:
1.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2.光看图片这几句也没法帮你找问题;

网友C:
写入的COM = 06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的COM = 06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就是写屏幕的指针,在哪里显示

楼主:
晚上看看把工程怎么上传

网友C:
估计你的2-3-5位置写的是个数字,4 是个小数点,你想在6的位置添加个符号,
首先要确定你有没有6这个位置,另外要确定你有没有支持显示0xbf这个字符,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的显示液晶支持汉字,0xBF是个汉字的一部分(每个汉字有2个字节),所以还需要输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不是显示的问题,调试就发现这个读取温度的变量一直是个初始值。读不到,但是去掉这个就读出来了

网友C:
你把这个语句与上面的语句合并起来,使用LCDShowStr() 这个函数操作,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
你那个Write_Dat(0xdf)应该化成2位ASCII+0X30才是,其余非字符类的数值显示相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这个语句与上面的语句合并起来,使用LCDShowStr() 这个函数操作,看看效果如何 ...

这个是显示特殊字符℃左上角那个圆圈,数据手册上这个字符对应这个十六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Write_Dat(0xdf)应该化成2位ASCII+0X30才是,其余非字符类的数值显示相同处理。 ...

这个是显示特殊字符℃左上角那个圆圈,1602数据手册上这个字符对应这个十六进制。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显示特殊字符℃左上角那个圆圈,1602数据手册上这个字符对应这个十六进制。回去再仔细看看 ...

你的函数Write_Dat()貌似只显示“  ”内字符而非直接HEX值

网友E:
首先这个0xdf肯定有问题,℃可以占两位显示,ascii码里组合。不过这个问题按理说不会影响结果啊,while里应该会覆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0xdf肯定有问题,℃可以占两位显示,ascii码里组合。不过这个问题按理说不会影响结果啊,while里应 ...

摄氏度就是两个字符的,我这个就是显示一个'。',这个也显示正常了,只是为啥影响读取温度我是在不理解.......反正就是温度读不出来,一直是个初始化值....

网友C:
我觉得不是读不出来,而是你的显示屏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是读不出来,而是你的显示屏锁住了

调试可以看温度变量没变化

楼主:
就是这个工程

Project()1.rar

楼主:
不仅仅是这个语句影响,在代码里加其他的语句都可能使温度读不出来,比喻串口初始化去掉和加上

楼主:
是不是和VCAP 的电容有关,我看手册上是接680nf的极性电容,而我接的是106的电容?我手里现在也只有106的电容,当时买的时候发现680nf的没货了

网友F:
可能 读出来了 你的 显示 有问题

网友G:
时序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 读出来了 你的 显示 有问题

不是显示,串口打印,调试显示温度变量是个常数。现在不是加那一句有影响,加任何一段毫无关系的语句都可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序的问题吗?

DHT时序比较简单,用别人的,也对照了一下数据手册。在初始化之前加一些语句,也应该不影响主循环里的读取

楼主:
快疯了,难道是stm8坏了?只买了一片,因为自己做着玩玩

楼主:
怀疑是VCAP的影响,看了003 的datasheet,是470nf到3300nf,而我这个是10uf,今天在公司换了一个220nf的(没有找到合适的,只能试试了),晚上回去再试下

网友H:
芯片坏的概率不大的,我觉得你要先确认一些基本问题,
1. 把0xdf这个字符换成其它字符,看有什么变化
2. 如果处于之前有问题的状态,你要确定你的程序在运行,而不是处于其它状态
3. 个人推荐用串口调试,输出一些调试信息,你用集成开发环境的调试会破坏时序,会影响调试结果

另,我觉得硬件的问题应该不大,否则你运行正常的程序就无法解释。
还有,你可以把你调试的结果发出来,或者截图,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动态的行为,而不是只有它的静态代码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坏的概率不大的,我觉得你要先确认一些基本问题,
1. 把0xdf这个字符换成其它字符,看有什么变化
2. 如 ...

如下为加上和没加上这两条语句的变化。其实加这两个语句不是引起问题的唯一原因,比喻说我把串口屏蔽掉或者加一条将某个毫无关系的IO拉高的语句,都有可能影响,造成这个结果。
不是显示与调试的问题,串口打印一样是这个问题。程序肯定在运行状态,不然串口不会打印,在线调试全速运行也一样显示在正道
刚刚录了一个视屏,但是不好上传,就传这两张图片,上面有程序工程。

加上这两条语句

加上这两条语句

屏蔽后,调试情况

屏蔽后,调试情况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很像是时序的问题,我的推测可能是LCD的IO输出, 由于某种原因使得DHT111模块的输入IO时序出现了变化,导致它读不上来。
我谷歌了一下,找到这篇分享的帖子 “基于STM8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驱动代码设计” CSDN的博客
, 其中关于BUG的描述有可能对你的分析有帮助。(我发不了Url, 麻烦用关键字百度一下)
我的建议是,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最好观察一下DHT111模块IO脚上的信号,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我有个想法,你可以试一试,在原有的出问题的地方,换成一个delay(延时函数)的调用。看只是有延时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没有,那么可以再把输出LCD的语句加上,再延时。
看有没有影响,我之前用过一个Wifi模块,也是没有数据输出,加了一个延时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很像是时序的问题,我的推测可能是LCD的IO输出, 由于某种原因使得DHT111模块的输入IO ...

其实不仅仅是lcd的语句的问题,我将串口初始化屏蔽与加上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我在程序里加上一个毫无关系的IO口拉高拉低也会影响,我将IAR软件里的options的data由large改为small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总之感觉,太奇怪了!

网友I:
你完全可以打个℃的。

网友I:
或者直接写成`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