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基础篇 ——232串口通信实验

楼主(2017-12-11):
这次实验我们将学习 STM32 的串口,如何使用 STM32 的串口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本次实验实现如下功能:STM32 通过串口和上位机通讯,STM32收到上位机发过来的符串后,返回给上位机收到的字符串。

楼主:
串口的操作步骤:1) 打开 GPIO 的时钟使能和 USART 的时钟使能。
2) 设置串口 IO 的 IO 口模式。 (模拟输入, 复用推挽输出)
3) 初始化 USART。 (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效验位等)
4) 如果使用中断接收的话,那么还要设置 NVIC 并打开中断使能。( 设置它的中断优先级。 )

楼主:
串口库函数说明1.RCC_APB2PeriphClockCmd() 函数
2) GPIO_Init()   GPIO初始化
3)USART_Init() 函数  串口初始化
4)USART_Cmd() 函数  串口使能函数
5)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函数  用来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和打开总中断
6)USART_SendData() 函数  发送数据
7) USART_GetFlagStatus() 函数  检测状态的函数
8) USART_ITConfig()  打开 USART 中断的函数
9) USART_ReceiveData() 函数 串口接收数据函数

楼主: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 GPIO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结构体定义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中断结构体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打开时钟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串口输出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输入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串口输入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GPI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 8 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1 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无效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失能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开启发送和接受模式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使能 USART1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USART中断 接收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清除 USARTx 的待处理标志位
/* 设置 NVIC 参数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打开 USART1 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串口接收函数   //回显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 1 中断函数
{
static u8 k;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Bit_RESET)//检查指定的 USART 中断发生
与否
{
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k);//通过外设 USARTx 发送单个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
}

楼主: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
{
usart_init();//串口 1 初始化
while(1);
}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 9600,在串口助手可以观察到现象。

楼主:
有关于串口1的应用我们到后面会再详细讲解,今天就到这里了。

楼主:
欢迎大家来学习指正,加油,**。

网友A:
用到的函数给了出来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nit()
{

注释的非常详细。

网友C:
这个是STM32哪个芯片?

网友D:
最基本入门的教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
{

提供一个完成的工程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nit()
{

可以配合硬件电路图来讲解。

网友C:
现在的STM32Cube都可以直接配置了。

网友D:
没有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进行调试。

网友F:
学习了,等我下载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等我下载验证一下

好的,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进行调试。

可以买一个,也不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STM32Cube都可以直接配置了。

是的,这个我也知道,领导不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配合硬件电路图来讲解。

好的,意见很好。

网友G(2022-10-07):
入门教程

网友H: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I: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J: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K:
stm32串口通信中fputc是函数。

网友L:
有谁写过stm32的串口多机通信,一主多从的那种

网友M:
STM32的串口加上TTL电平与RS-232电平进行转换的芯片。

网友:
GTM900C模块和STM32之间用串口通信时中间用加232吗?

网友N:
一般采用串口(uart)通信,买个USB转TTL的模块,连接起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就能通讯了。

网友O:
STM32串口通信协议怎么写

网友P:
RS232九针接口同时连PC和STM32板子

网友Q:
stm32 和电脑串口通信,可以直接用DB9相连吗?

网友R:
STM32串口能接收MAX3232的信号吗

网友S(2023-08-01):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H:
标志寄存器用于反应处理器的状态和运算结果的某些特征以及控制指令的执行。

网友T: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I:
优良的文本处理工具,工作时它会扫描文件中的每一行,查找与命令行中所给定内容相匹配的模式

网友U: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J:
创建、重命名、查看、删除项目分支,通过 Git 做项目开发时,一般都是在开发分支中进行,开发完成后合并分支到主干。

网友U: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V:
Keil编写程序是默认的时钟为72Mhz

网友W:
我们从以前就有了 DefineGender 方法,要求提供的输入值必须始终为 0 或 1。

网友X: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