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参数的一疑问

楼主(2017-12-11):
运放的pdf中,VCM共模电压和VICR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有什么区别?TI的tl084中,VCM和VICR如下图所示,不明白这两个值,为什么是不同的?

网友A:
看了TL084的datasheet,没看到后一图片中的内容。
楼主是否将你所使用的文件全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我手上的ST的文档也没有那个VCM。可能TI的文档有?

网友B:
看了TI的文档,
VICR是在“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那里,
VCM是在“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那里。
确实似乎有点矛盾。不过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条件允许,尽量满足“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而任何应用都应当满足“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的限制。

网友B:
其实VICR的最严格情况和VCM是一致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专家!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假如运放是+-15V供电,pdf中推荐操作条件下VCM(common mode voltage)的范围就是-11V---+11V和pdf后面的VICR(common mode input vlotage range)的范围就不一致了,印象中这两个参数是一样的,不知这两个参数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专家!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假如运放是+-15V供电,pdf中推荐操作条件下VCM(common mode ...

这两个参数没有什么矛盾。

VCM对应于VICR中的“MIN”项,而VICR中还给出了“TYP”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