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4463的阻抗匹配 硬件参数问题。

楼主(2017-12-11):
50积分全送上, 能帮我做的支付宝红包100块(加qq; 65681561)。
如图, 标准868.00MHZ. 距离总是不够。 帮我看看电阻,电容,电感值还需要怎么调。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要实际上仪器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要实际上仪器调了,,

日前距离不行, 只有300-400米。 目标是做到1km.

网友B:
原来的板子能到1KM?

网友B:
400MHZ,我们测试1000M,非开阔地,有楼遮挡

网友C(2018-03-22):
距离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有关,可以从这三方面着手去查。样机其实好办,做好后批量才难。
做好之后怎么知道功率和灵敏度是否达标呢?量产之后怎么知道每个产品都达标呢?

常规的功率测试一般使用功率计或频谱仪,
灵敏度的测试使用带有调制功能的信号源,灵活一点的用矢量信号源。
如果没这些设备呢?
可以看看简化测量的方法

网友D:
有没有仪器测?

网友E(2018-04-27):
先用标准的天线来测试,排除天线问题再检查电路

网友F(2019-07-24):
引用 网友C:
距离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有关,可以从这三方面着手去查。样机其实好办,做好后批量才难。
做 ...

多少钱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