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风速、风向传感器的问他

楼主(2017-12-12):
我用STM32F107VCT6写程序,用到风向、风速传感器。
都是485接口的,接到同一个485上。
可是只接一个传感器采集的准,两个接一块就不准了。
高手支招,怎么办好?谢谢!

网友A:
这个怎么会干扰的传感器呢?应该不会啊,传感器你用的485接口?还是其他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会干扰的传感器呢?应该不会啊,传感器你用的485接口?还是其他接口? ...

485.好了,我把两个传感器地址设成一样了

网友B:
难怪啊,地址一样,就串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