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7寸RGB1240*600的 原理图那个-7V怎么产生的呢?没看懂原理图 [

楼主(2017-12-12):
7寸RGB1240*600的 原理图那个-7V怎么产生的呢?没看懂原理图 [

ATK-7' RGBLCD_V1.3.pdf

网友A:
可能是泵电路,类似于max232产生+-15V那种

网友B:
没接地产生不了

网友C:
16V就是10.4*2-4.7,可以理解为叠加;
芯片的1脚,电压在0~10.4V之间变化,
1脚电压为0V时,C13被充电到-10.4V,然后1脚变为10.4V,加上C13充好的10.4V,相当于2个10.4V串联叠加,一起给C15充电到20.8V,经过4.7V稳压管为约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就是10.4*2-4.7,可以理解为叠加;
芯片的1脚,电压在0~10.4V之间变化,
1脚电压为0V时,C13被充电到-10 ...

-7v 测量确实产生了,不接液晶裸屏也有-7V,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泵电路,类似于max232产生+-15V那种

这个电路就是泵电路吧

楼主:
可以产生的。试验过的。就是不明白原理

网友D:
你那个图画错了,缺了一个接地。
在那个C12的下面要接地。
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电荷泵电路。
C14叫做 flying capacitor  ,飞电容
那边的C13也是同理。
需要一个方波,和一个基础电压。
基础电压是0V,就产生正或者负的方波电压。
基础电压是V1,就产生 V1+V或者V1-V.
当然,还要考虑二极管压降。
你的这个图,从SW引出的方波幅度约为11V
那么负压约-11V。11减去3.9V稳压管,大约为7V
在10.4V基础电压上产生的正压约为21V,减去4.7V稳压管,大约为1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图画错了,缺了一个接地。
在那个C12的下面要接地。
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电荷泵电路。

谢谢大神,我懂了,太感激了,我在学电荷泵相关知识

网友E:
8楼说的好。

楼主:
这个问题本来在原子论坛问,都不知道他们回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是21IC里面大牛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本来在原子论坛问,都不知道他们回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家的东西就不要发在二姨家了,免得引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家的东西就不要发在二姨家了,免得引起麻烦。

嗯嗯,我编辑一下的,谢谢提醒。

楼主:
关于7inch 1024*600 TFT LCD RGB屏50PIN引脚信号中MODE =(DE SYNC MODE)原子是接的高电平,这有什么讲究吗,我把R2电阻去了

发现也能正常显示。

8号引脚MODE 是什么DE/SYNC MODE SELECT模式选择,

这个DE 模式和SYNC模式有什么区别,高电平时候选择SYNC,低电平选择DE模式。

为什么悬空也能正常显示,悬空是默认哪种模式呢?

RGB888 TFT液晶1024X600 IPS 50PIN.pdf

791.01 KB, 阅读权限: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