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DTCM-RAM的空间可以用来存放变量吗?

楼主(2017-12-12):
STM32F7里面,例如F722里面的256K RAM当中,有64K是用作DTCM。

貌似参考手册里面描述,DTCM是从地址0x20000000往后64K,而SRAM1是从地址0x20010000往后176K。

请问一下,DTCM这一片地址空间,我可以用来存放全局变量吗?

网友A:
DTCM的地址范围是0X2000 0000开始的128KB,可以用来做普通SRAM使用,支持所有AHB主总线访问,而ITCM则是映射在0X0000 0000的16KB空间,仅供CPU访问,一般不用来做通用SRAM使用。 实际上,512KB SRAM也没有包含这16KB SRAM。

网友B:
不行的,而且一般你的变量是不会大到RAM放不下吧。

网友C:
可以。而且访问速度更快。

网友C:
要注意是不是有DMA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而且一般你的变量是不会大到RAM放不下吧。

RAM占用接近256K或者接近512K,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否则ST也不需要退出一款512K RAM的芯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而且访问速度更快。

那请问一下,CPU内核的缓冲机制,不会在预读Cache的时候将这DTCM里面的内容覆盖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CPU内核的缓冲机制,不会在预读Cache的时候将这DTCM里面的内容覆盖掉吗? ...

不会。

楼主:
好的,谢谢!那如果我使用的变量已经占用了这个DTCM得地址区间,那DTCM用于缓冲其他区域的变量时,DTCM的性能会不会受影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如果我使用的变量已经占用了这个DTCM得地址区间,那DTCM用于缓冲其他区域的变量时,DTCM的 ...

DTCM不会“用于缓冲其他区域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CM不会“用于缓冲其他区域的变量”。

你意思是只有通过代码将变量放到这个特定的地址里面时,才能起到这个高速存储的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只有通过代码将变量放到这个特定的地址里面时,才能起到这个高速存储的作用吗? ...

他就是RAM。和一般的RAM用法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就是RAM。和一般的RAM用法基本相同。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一片普通的RAM,只是这一片地址区域可以被CPU直接访问。

一般对运算速度有要求的变量,可以将地址指定到这片区域来,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