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阻串联电容然后并接在运放输出端的作用

楼主:
“这个电容(图中的CL1)的选取会引出一个新问题,我们该选ESR小的瓷片电容(ESR约为0.1欧),还是ESR大的钽电容(ESR约为1.5欧)。照经验来说,电容的ESR越小越好。但对于基准源的输出端电容,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眼基准源的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个电容是作为基准源内部buffer放大器的负载而接到输出端的。运放的输出端接大电容,会引起运放的不稳定。因此这一点应该选择ESR大的电容,,这个ESR会对电路进行滞后补偿
最后标红色字体的怎么理解呢?是怎么实现的呢???

另外,我看有些音频电路运放的输出端也是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然后接到地,说是高次谐波抑制电路,用于防止电路振荡。
这个和上面说的“这个ESR会对电路进行滞后补偿”是同一回事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钽电容的ESR不是比瓷片电容的ESR小吗?

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17-12-12):
“钽电容的ESR不是比瓷片电容的ESR小”这个好像不是正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的ESR不是比瓷片电容的ESR小”这个好像不是正确的哦

好吧,可能是我记错了,谢啦。

网友B:
ESR大好,还是小好,取决于判断依据!
如果判断依据是电容发热而导致寿命问题,或者是滤波效果之类的,那小好!
如果判断依据是稳定性,那还需要看到底是什么电路!以前的LDO靠的是有一定的ESR的滞后补偿,那ESR大点好!现在LDO是内部补偿,向无条件稳定方向发展,此时ESR是小好!

总之,凡事无绝对,好与坏可以相互转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关于音频电路里那个茹贝尔网络,可不仅仅是防高频自激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大好,还是小好,取决于判断依据!
如果判断依据是电容发热而导致寿命问题,或者是滤波效果之类的,那小 ...

学习了,谢谢!
另外“这个ESR会对电路进行滞后补偿”是怎么实现的呢?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C:
参考DATASHEET,原厂给出的应用电路参数,因为我可以说加一个大电容(100UF)也不会振,PF级的电容也不会振,不大不小的电容才会振,这都要靠实验。因为内阻不定。太大的电容跟内阻和ESR构成主频极点,低过运放的主频极点,就不会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