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学习M051的时钟系统

楼主(2017-12-12):
这个肯定要先找官方例程序看看了,看看一般怎么个流程。然后看看手册里面的系统结构图,是不是按照系统结构由外到内一步一步来的。接着看库函数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对应了系统结构图。
按照这个顺序看,就很容易懂了,第一步选中时钟源,例子选的是内部的高速振荡器,我们看库函数这个一共三个参数,而系统结构图刚好一共有三个可以选择。我们看命名规则CLK开头也就是告诉这是时钟系统的,然后PWRCON是控制选择这三个时钟源的原始寄存器名字,OSC22M是对应的内部高速振荡器对应该寄存器所在的位。

楼主:
时钟稳定后才好方便下面的操作,因此要检测是否稳定了。通过库函数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三个时钟源需要检测震荡是否稳定,如果使用了PLL,还需要检测PLL是否稳定,这四个时钟源的稳定检测位在CLKSTATUS时钟状态寄存器。

楼主:
上面这些是时钟发生器的选择,选择完了时钟源要,对时钟信号引流到需要它的位置了。
如上图所示,其实这里要说一点新唐做的不好的地方,在库函数里面,这些函数没有按照由外到内的方式排序,因此很是不方便通过库函数学习,希望顺序调整一下。这里是设置选择时钟发生源,这个时钟信号是要输出给CPU等主要核心部件的。

楼主:
这没看懂,前面都使用内部RC了,怎么突然又来个外部晶振的配置,是可以同时启动两个吗,应该只能有一个被使用吧,看后面配置PLL发生50MHz时钟的,只能在库函数看懂了,就是这个只能设置成两种模式50Mhz和25Mhz。虽然就这么两种,其实够用了。
后面紧接着就是使能串口模块的时钟。

楼主:
串口模块时钟的分频写的是1,世界上就是图框中1/(UART_N+1)的UART_N=0,在头文件中可以找到这个。

楼主: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开始用了,当然,使用某个模块时候,一般这个模块会有多个的,比如串口模块,有多个通道,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重置RST,启动对应的接口,然后设置波特率,就可以了。

楼主:
经过研究其他例子,发现了为何用了两个时钟源的原因,因为这个为了通用,并不是每个例子都会用到的所有时钟的,而对于多个模块的应用,比如ADC例子里面会用到串口,这时候串口的时钟源用HXT外部时钟源,而ADC用内部的HIRC。

网友A:
楼主研究的好细致

网友A:
学习了,楼主多多总结类似经验啊,新手难看懂这些

网友B:
我也准备深入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C: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D:
很详细,教了我怎么学习新东西。

网友E:
原来这么看才容易懂啊。

网友F:
新唐的时钟系统比较简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