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

楼主(2017-12-12):
问:有一个基准电压3.3v,上下幅度为1v的语音信号。怎么样的电路能让它的基准电压变成0v,尽量小的影响波形?

网友A:
用个加法器,在该信号上加负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加法器,在该信号上加负3.3V。

我在模拟的时候负电压幅值比预期小了一伏,我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加法器,在该信号上加负3.3V。

老哥,为啥我只能得到的是正电压结果?新手有些懵啊,能给个图么?我用的ne5532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加个1uF的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加个1uF的隔直电容

额。。。并没有理解啊,在哪加?有图最好顺带提问,现有正负15v的电源,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再得到-3.3v

网友B:
直接串在信号线就可以去掉直流偏置电压了呀

网友B:
-15V,用个负压LDO,就可以得到-3.3V了,比如TPS7A3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用个负压LDO,就可以得到-3.3V了,比如TPS7A30系列

无视直流偏置。。前级弄得很干净了。在现有上面再加的一个电源网络很麻烦。。。有其他方法么?

楼主: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样的效果?

你首帖说的是“语音信号”,并且要求“尽量小的影响波形”

如果要求稍微放宽一些,允许略微影响波形,那么串联隔直流电容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此办法不可能一点也不影响波形。

网友C:
隔直电容啊,虽然信号有一定的衰减,但是一般的情况都可以的。

网友D:
隔直电容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E:
给输出串一个电容 试下

楼主:
现在峰值接近0v,不过波形影响不大,还是不能达到一半是正一半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