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要做全双工的话是不是要4条差分线?

楼主(2017-12-12):
RS485要做全双工的话是不是要4条差分线?

网友A:
那叫RS422,当然要用两对线。

网友B:
4根线的叫RS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RS422,当然要用两对线。

网上看到一些图,有些是A 上拉,B下拉。有些是反过来,应该是没所谓吧?

楼主:
还有A、B各自对GND,和AB之间,都要加TVS管吗? 共3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一些图,有些是A 上拉,B下拉。有些是反过来,应该是没所谓吧? ...

有所谓的很,好好去看看485规范,弄明白为什么要加偏置电阻,这样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所谓的很,好好去看看485规范,弄明白为什么要加偏置电阻,这样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

网上介绍485的**,有些是B 上拉,A 下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介绍485的**,有些是B 上拉,A 下拉的

都说了,让你先去弄清楚原理,从网上抄,你敢确定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