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要做一个锁键

就是按下锁键三秒才执行以下动作,短按锁键不到3秒是不执行的,

用定时器做,不知怎么做?望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下图是我写的,不对,一按下就执行了,只是延时了一点!

网友A(2017-12-12):
定时器计时就行了,按下后启动定时器,或者清零定时器,然后就是检测定时器是否到点了。

网友B:
这就是定时器的问题了,你先学会用定时器,然后设置好,while等定时器到点。

网友C:
你还是用定时器吧,当按下就开启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就检测下按键是否松开,没松开就说明长按,但是我觉得还是有bug,比如像长按松开一会再按下,说不定也会认为是长按3s,

网友D:
用定时器,按下时开启定时器,同时要不停判断按键状态,定时时间没到时如果按键松开了就停止定时器,如果一直到定时器时间到都没松开,就可判定是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