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7-12-12):
现在我要做一个锁键

就是按下锁键三秒才执行以下动作,短按锁键不到3秒是不执行的,

用定时器做,不知怎么做?望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下图是我写的,不对,一按下就执行了,只是延时了一点!

网友A:
可以呀,用状态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只能用状态机了。

网友B:
判断键被按下后,开启定时器,定时3s。然后中间要循环查询按键状态,如果按键被放开,则停止定时器,不动作,如果一直到定时器3s溢出,还在按着,则进行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判断键被按下后,开启定时器,定时3s。然后中间要循环查询按键状态,如果按键被放开,则停止定时器,不动作 ...

一直在定时器中扫描键值就好了。

网友D:
用一个中断,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然后检查两个沿之间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