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PC564A芯片可以用什么下载器啊

楼主(2017-12-12):
这个芯片的丝印是ST的,但是网上没有找到资料,请问可以用什么下载器啊

网友A:
Flash programming through Nexus/JTAG

网友B:
带JTAG接口的STM32的编程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JTAG接口的STM32的编程器就行。

不行的。
这个系列和STM32不兼容,工具也不能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
这个系列和STM32不兼容,工具也不能通用。

戈总看来用过这个芯片,真是见多识广啊。ST也太奇葩了,自己开发的单片机,同样的接口还不让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戈总看来用过这个芯片,真是见多识广啊。ST也太奇葩了,自己开发的单片机,同样的接口还不让通用。 ...

没用过。
ST官网有介绍,他们列出了可以用的工具。

网友D: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data_brief/eb/b4/8f/00/87/99/4b/51/DM00111273.pdf/files/DM00111273.pdf/jcr:content/translations/en.DM0011127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