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音频放大方案

楼主(2017-12-12):
各位好,现在有一个电话话中继项目,中继器输入接电话总机输出,中继器输出接电话分机输入,两端均是模拟信号,通过音频变压器隔离,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对两端音频均进行放大啊。现在能想到的方案,均会引起正反馈自激。

楼主:
T1是音频输入,TB1是音频输出,因为涉及到两边通话,所以感觉这么加放大都会自激

网友A:
你参考一下modem DAA电路

网友B:
自己找个电话机电路先熟悉熟悉?

网友C:
输出阻抗偏大导致不适应容性阻抗。找一款音频传输缓冲器即可。

网友C:
还有一个同声消除电路。找一款电话机IC,用之接听电路功能即可。总机与分机还有信令协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modem DAA电路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查modem DAA关键词,出来的东西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个电话机电路先熟悉熟悉?

有电话总机和分机都是用UTC1062设计的,但是远距离,重负载声音特别小,而且稍微加大增益侧音就严重,所有作为配套的电话中继也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阻抗偏大导致不适应容性阻抗。找一款音频传输缓冲器即可。

你是说输出阻抗比较大,导致电话声音比较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同声消除电路。找一款电话机IC,用之接听电路功能即可。总机与分机还有信令协议的功能。 ...

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网友D:
可以看看赛狐电子有没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查modem DAA关键词,出来的东西很少

你用啥搜索引擎?不会是该死的百度吧? 你用BING试试。搜索图片,可得电路图。

网友E:
消测音 移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是音频输入,TB1是音频输出,因为涉及到两边通话,所以感觉这么加放大都会自激 ...

你先假设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 把它看作一个阻抗为R的电阻。
然后设计个电桥,3个R+ 上面虚拟的R组成。输出信号驱动电桥其中一对角点,接收连接另外一对对角点。
电桥平衡时,输出信号不会在输入对角点出现。

变压器初次级两边,一模一样设计。

DAA

DAA

网友A:
实际负载是频率的函数,所以实际电桥还需要在上下臂使用阻容网络来平衡。其中运放只是示意图,不是实际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搜索引擎?不会是该死的百度吧? 你用BING试试。搜索图片,可得电路图。  ...

就是百度。。。

楼主:
是移相吧

网友A:
是移频。 可以带来10db左右的回声抑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先假设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 把它看作一个阻抗为R的电阻。
然后设计个电桥,3个R+ 上面虚拟的R组成。输 ...

这个是不是电话机上的?双向中继放大也是利用相同原理,基本电路两个功放就行。

网友G:
用滤波来抑制自激,电话里出来的声音都是失真很严重的,都是滤波滤的,而且并没有完全消除自激,只不过不那么容易自激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电话机上的?双向中继放大也是利用相同原理,基本电路两个功放就行。 ...

不是电话机上的。一般电话机不用变压器隔离。
解放前产品,一般用自耦变压器平衡。 那种电话受话器使用碳晶,用电池供电的。 返潮后碳晶结团需要敲打一下。

本电路是早年程控交换机上的,或者modem上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8-03-08):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电话机上的?双向中继放大也是利用相同原理,基本电路两个功放就行。 ...

您好,您做过类似的双向中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假设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 把它看作一个阻抗为R的电阻。
然后设计个电桥,3个R+ 上面虚拟的R组成。输 ...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变压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变压器呢

抗共模干扰。   电话线不是短线,长达几公里。 不能一点接地,不用变压器,DAA可能会烧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您做过类似的双向中继器?

没有!不过电话方面的知道一点点。这种双向放大最挂个MPU,自动动态平衡,比较实用。完全模拟的需要现场调试,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共模干扰。   电话线不是短线,长达几公里。 不能一点接地,不用变压器,DAA可能会烧坏 ...

是不是随着负载不同(可能要带几十个分机),线长不同,那个匹配阻抗也不同?那这样的话,那不是每个工程现场参数都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随着负载不同(可能要带几十个分机),线长不同,那个匹配阻抗也不同?那这样的话,那不是每个工程 ...

1,线长变化影响。  一般使用电信常用的双绞线作为通信线路,它的两端负载等于线路特征阻抗时,线路的平衡就与线路长度无关。
2,并机使用的影响。  这回破坏电路平衡,造成测音大幅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假设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 把它看作一个阻抗为R的电阻。
然后设计个电桥,3个R+ 上面虚拟的R组成。输 ...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的阻抗R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假设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 把它看作一个阻抗为R的电阻。
然后设计个电桥,3个R+ 上面虚拟的R组成。输 ...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的阻抗R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的阻抗R应该怎么计算

这个音频变压器阻抗不用计算。按照音频带宽下限(一般300hz)设计电感感抗6kohm以上即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