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这个图有问题吧

楼主(2017-12-12):
这个图是有问题吧

另外为啥固件库不同版本要改大小写。。。叫我这个用V1来调试的心里很复杂啊

网友A:
这个图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看得很仔细啊, 这个 MOS 管类型应该的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得很仔细啊, 这个 MOS 管类型应该的弄错了

应该是Source和Drain的方向反了

网友C:
这是施密特结构设计的吧

网友D:
这个一般的MCU的IO口现在都是这样的设计的呀

网友E(2018-07-07):
楼主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