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固件下载

楼主:
刚刚入手N32926的板子,以前没有玩过新唐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下载,还请路过的朋友赐教,谢谢!
我的硬件框图如下。

我用下面命令编译:
make w55fa92_defconfig
./build spi > /dev/null
会在image里面生成一个conprog.bin和一个conprog.gz。
我要怎么样把image文件烧录到spi flash里面去?

谢谢

网友A(2017-12-12):
应该有什么烧录工具吧。起码有烧录软件吧,另外还有通信接口。

网友B:
是不是也可以从SD卡启动。

网友C:
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D:
这个是怎么弄的啊,研究出来没

网友E:
这个芯片好学吗

网友F:
听说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ARM9

网友G:
这个可以在Windows下开发吗

网友H(2018-02-06):
官方提供一个基于usb的的烧录软件,用这个可以写flash

网友I:
玩的怎么样了

网友J:
这个上手,就看资料全乎不全了。

网友K:
没玩过这种。

网友:
可以直接下载到内存卡运行吗

网友:
这种一般都有烧录工具。

网友F:
PPT绘制的图很不错,不过这个芯片还没有用过。

网友F:
去牛卧堂问问吧。

网友L:
ND0接地,这两个都可以烧录

网友M:
应该跟装电脑系统不同吧,如果能直接拷贝到SD卡就可以运行,那也挺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