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线圈是什么线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2-13):
您知道这种POE的共模线圈的规格吗?

网友A:
你电路不全,还确定是通信线上的,还是电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不全,还确定是通信线上的,还是电源上的,

这是一个POE供电部分,不用IC的假POE,一个千兆网络RJ45输入,另外一个RJ45是将第一个RJ45的信号线和48V电源合入(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电感通直流阻交流方式)。
这个原理图是网络上找到的,感觉成本比较有优势,而且简单。但不知道线圈的参数。

网友B:
规格都没有,你还要知道圈数啊?何况是网上找的

网友C:
其实就网口变压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