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N76E003单片机管脚中断函数为什么只执行一次

楼主(2017-12-12):
请问新唐N76E003单片机管脚中断函数为什么只执行一次

代烧录芯片程序 磨字打字 烧录支持的型号、封装繁多,可以滚码烧录,烧录序列号 烧录IC 曹:13632852235 QQ:970342313

网友A:
return了什么?

网友B:
这个是我P30的外部中断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
        /*********************Òý½ÅÖжÏ*********************/
        P30_Input_Mode;
        set_P3S_0;
        Enable_BIT0_FallEdge_Trig;
        PICON|=0x03;  //端口3输入
        set_EPI;                                                        // Enable pin interrupt    FallEdge
        set_EA;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clr_EPI;
        if( (PIF == 0x01)&& (P30==0)  )
               PIF = 0x00;
         PIF = 0x00;
         set_EPI;
}

楼主:
已解决,主要是中断标志位没有成功清除,写错了PIF

网友C:
参考官方的例子,能用的地方,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D(2018-04-12):
没看懂,楼主说的是那儿写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楼主说的是那儿写错了

应该是0x04吧

网友F:
不错不错,这个芯片中断比传统51牛X

网友G(2018-07-31):
有没有外部中断INT0的例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