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单位增益运放”

楼主(2017-12-12):
其实你的表达不一定有错:有哪一家权威说运放的开环增益禁止设计为1?(有的话大佬请给出),大多数只是说开环增益》1而已。
      现实中可能没有这种开环增益为1运放,但是假如NASA需要这么东西,专门请ADI或者TI定制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是不是逻辑就成立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62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运放电路需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否则没有意义。

楼主:
补充说明:

有网友提到个1/2“衰减”,且负载是个AD。

于是乎,出来个“单位增益运放”构成的“跟随器”。自然,那就1/2了。

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41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运放电路需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否则没有意义。

    你说没意义就没意义?我也指出了,有谁禁止设计成1,请给出出处,不然就是你个人在瞎定义

楼主:
既然可以“单位增益”,那为何不直接点,来个“1/2”增益呢?!

楼主:
下面这个式子:

    Af = A/(1+AF) = (1/F)(AF/(1+AF))

估计凡是学过运放电路的都知道。注意后面的红字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可以“单位增益”,那为何不直接点,来个“1/2”增益呢?!

你没必要贴来贴去了,请正面回答我的质疑,你写的那些书上都有

楼主:
这也就是“深度负反馈”的意义所在,而这又确定了运放电路的本质特性。

楼主:
相关说明完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关说明完毕。

你的水平也就这样了,走好不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运放电路需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否则没有意义。

大多数应用中确实如此!有些未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运放电路需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否则没有意义。

    运放做比较器可以啪啪打你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有网友提到个1/2“衰减”,且负载是个AD。

可以实现的,但反馈网络显然要复杂得多。

网友D:
大家说的运放是运算放大器吗?
单位增益 是你们单位的增益吗? 还是ADI的哪个BU的奖金系数?NASA还能跟他们公司定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比较器可以啪啪打你脸。。。。

运放做比较器,可就谈不到“单位增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比较器可以啪啪打你脸。。。。

我曾测过运放的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型号为LM358(正因为实测过,才敢在帖子里面说LM358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也可以工作)。记得输入不到1mV输出就饱和了。
运放的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惨不忍睹,和“一条直线”差得太远了,比晶体管收音机中放级还要差。
所以我知道8楼说“深度负反馈”,不是瞎说。

网友F:
《反面教材》引用我的帖,我必须澄清。
“单位增益”一词最先出现在我的地贴“板凳”层,接着“地板”层就成了“单位增益放大器”······,并莫明其妙反问我“能保证增益1吗?”(附件截图)而电压放大倍数正是我要问的题目。接就出现《反面教材》,如果要“反”你自己是你的事。如果要“反”我,请拿出截图证据,没有证据为什么要加我“莫须有”。我的帖从头到尾没有讲“单位增益”“单位增益运放”“单位增益跟随器”,而且我严格将增益和放大倍数分开,开环增益Ao沿用参数表的名称;输出/输入电压倍数则用“放大倍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曾测过运放的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型号为LM358(正因为实测过,才敢在帖子里面说LM358输入端低于电源 ...

原厂的开环增益线能够搞出来,不是如你这样测的,必包和。也是从闭环响应中倒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开环增益线能够搞出来,不是如你这样测的,必包和。也是从闭环响应中倒推的。 ...

我测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是静态测量,输入输出各使用一块指针式电表测量的,描点作图。横坐标是输入电压,纵坐标是输出电压。原厂的“开环增益线”,横坐标是频率,纵坐标是增益。这和我测量的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测开环输入-输出特性曲线,是静态测量,输入输出各使用一块指针式电表测量的,描点作图。横坐标是输入 ...

很怀绺你的测试结果,因为差分增益120DB的,二输入端电压是UV级的,第一提供的信号是否准确,第二,有没有小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怀绺你的测试结果,因为差分增益120DB的,二输入端电压是UV级的,第一提供的信号是否准确,第二,有没 ...

输入使用蓄电池分压,输出当然可以直接测量。
输入信号准确程度,估计在读数值的千分之五以下。
干扰当然有,最主要的是环境中的工频干扰。这可以用无源滤波方法将干扰去除。我是静态测量,速度很慢(好几秒钟才有一次读数),只需要零点几Hz带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入使用蓄电池分压,输出当然可以直接测量。
输入信号准确程度,估计在读数值的千分之五以下。
干扰当然 ...

很考验你的测量功力。要得到准确输入输出伏伏特性。相当于做一个低噪声,低漂移的放大器。输入范围极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考验你的测量功力。要得到准确输入输出伏伏特性。相当于做一个低噪声,低漂移的放大器。输入范围极窄。 ...

“很考验你的测量功力。”
物理实验,我信心不小,做过不少。

“要得到准确输入输出伏伏特性。相当于做一个低噪声,低漂移的放大器。输入范围极窄。”
输入范围当然很窄,输出从接近电源负到接近电源正,记得不到1mV。不过,LM358开环增益好像没有120dB。
漂移很厉害,呼吸对芯片温度有很大的影响,芯片和电阻等都必须盖住防止空气流动影响,而且盖住后必须让运放加上电源放置一段时间以使盖子内部热平衡。

网友A:
   加了问号代表质疑或者疑问,并不是肯定的语义,那些新闻加了问号就表明有待证实,你拿这个反的是什么教材?

你自己的增益单位绕不过去维基定义,就自己开始“推理” ,都是句号!

Furthermore, the term gain is also applied in systems such as sensors where the input and output have different units;
in such cases the gain units must be specified
, as in "5 microvolts per photon" for the responsivity of a photosensor.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6094-1-1.html

你这里又反的是什么,我在帖子里面仅仅贴视频,我有说ROC吗?

你在这里乱七八糟混乱的“推演”又是什么?注意问号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1866838&mobile=no

网友A:
你的反的是什么有没有经过仔细看别人发帖??

网友A:
     最早“掐”出概念也是你,你在二楼这段话又是怎么个意思?用的是句号!!!

网友B:
我怀疑他这个实验是“思想实验”!从语言描述上基本可以判定!
指针万用表,好几秒才有一次读数,表坏了吧?(他这个说法是根据零点几赫兹带宽换算出来的!)

由于中学就辍学了,根本没上过大学,更没受过大学模电和物理相关实验训练,(中学物理实验人家确实精通!),大侠很多言论都要打个问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他这个实验是“思想实验”!从语言描述上基本可以判定!
指针万用表,好几秒才有一次读数,表坏了吧 ...

    今天大侠根本没法 “洗地” ,“洗地”真的就丢人了,因为相关定义都在,某H还在"推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大侠根本没法 “洗地” ,“洗地”真的就丢人了,因为相关定义都在,某H还在"推演“? ...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以前给过放大器的一个定义,用的是功率比!当时大师发帖说我的言论不靠谱,自己给了个定义,说只要能放大就是!

现在说放大器增益,人家就一口咬死是功率比了!

[1)增益(通常指功率比值)]

前后一对照,有人脸红发热了吗?

网友B:
现在的争论,进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怪现象中:我给出某个判断,接着大师和大侠就反驳,然后我再反驳,然后他们不吭声,不了了之!
过一段时间争论另一个问题,大师和大侠又反驳,但是此时他们的说法,刚好就是以前我的说法!!!!

前脚批判我的言论,后脚就是使用我的言论,有趣且讽刺!

网友A(点评):
所以我一直说概念性的东西请给出出处,以权威出处为准,不能进行“推演”

网友F:
  西汉和三国的公案是秀才结案的。
  运放放大倍数G=Rf/Re+1,结成跟随器,Rf=0,Re=∝,则G=1,这个应该没有异议,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非也。这个公式的前提是理想模式。雪山飞狐网友的Uo/U1=Ao/(Ao+1)在理想运放时也是等于1。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说,G=Rf/Re+1公式用于实际运放的跟随器就不准确,因为它不可能达到1,当运放开环增益Ao较小时,就更加明显。所以要用Uo/U1=Ao/(Ao+1)公式。讲到此,再继续就多余了。希望不要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持“权威”就更不可取,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