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8f4423 DATABANK RAM储存空间问题 急!!求大神

楼主(2017-12-12):
pic, RAM, AN, gp, AC
具体是这样的,我创建了2个比较大的数组,想把它放在DATABANK里面的gpr3,如上图所示,编译能通过,但是在线调试观察它们,发现这两个数组根本没有写到gpr3上面,导致这两个数组的数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使用。然后多次测试发现,把两个数组写到gpr0,gpr1和gpr2就正常,写到其他的就不行了,把堆栈佢写到gpr3到gpe14好像也不能用,总的来说就是gpr3到gpr14好像都没法用的样子。我查了下手册,是不是gpr3到gpr14储存区要开通才能用啊,又或者要设置什么寄存器??还是其他上面问题??求教

网友A:
变量后面有提示CCSET被定义在Restricted Memory,你就该去查下数据空间是否超过范围了.
规格书上面数据空间只有768byte,就是0-0x2ff,你定义到0x300和0x400,明显超过数据空间范围,肯定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