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6PIN 带AD MCU

楼主(2017-12-12):
MCU, pi, AD, ADM, DM
请推荐6PIN 带AD MCU,SOT23-6,板子小。

网友A:
QFN 可以不?

网友B:
带AD的只有SOP8

网友C:
10MSOP的可以不?

网友D:
MDT10F686 SOT23-6  带AD MCU  QQ:985261414

网友E:
KF8F1020 SOT23-6 带AD  QQ2881569049

网友F:
建议你还是用SOP8 。23-6 或MSOP10 后面生产烧入编带麻烦。

网友G:
欢迎咨询

网友H:
大厂货的话 ATtiny4/5/9/10 也许可以。

网友I:
你好,老板,我们公司有6脚带AD的,仿真平台用松进2711,请加我67229740,发引脚给你。

网友J:
RE: 请推荐6PIN 带AD MCU

PMS132-SOT23-6,带两路以上12位AD,盘装,一盘3000PCS。 价格*币4毛以内。

.2.    系统特性
  • 时钟源: 内部高频RC振荡器, 内部低频RC振荡器和外部晶体震荡
  • Band-gap电路提供1.2V参考电压
  • 一个硬件16位计数器
  • 两个8位硬件PWM生成器
  • 一个11位硬件PWM生成器
  • 高达12通道12位ADC
  • 提供ADC 参考高电压: 外部输入,内部VDD, Band-gap 1.20V, 4V, 3V, 2V
  • 提供1T 8x8硬件加法器
  • 8段LVR复位设定 ~ 4.0V, 3.5V, 3.0V, 2.75V, 2.5V, 2.2V, 2.0V, 1.8V
  • 每个IO引脚都可设定唤醒功能
  • 对所有带有唤醒功能的IO,都支持两种可选择的唤醒速度:正常唤醒和快速唤醒

1.3.    CPU 特点
  • 单一处理单元工作模式
  • 2KW OTP 程序存储器
  • 128字节数据存储器
  • 提供87个有效指令
  • 大部分都是1T(单周期)指令
  • 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
  • 数据和指令都是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
  • 所有的数据存储器都可以当作指针
  • 独立的IO地址和存储器地址

网友:
fc2711 松瀚开发2881349774

网友K:
6脚单片机进入4毛钱,14脚单片机进入8毛钱,看来555和74之类的小逻辑都快退休了

网友L:
TENX 有可加804086321

网友M(2018-01-12):
赛元单片机 SOP8 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网友N(2018-02-27):
引用 网友K:
6脚单片机进入4毛钱,14脚单片机进入8毛钱,看来555和74之类的小逻辑都快退休了 ...

14脚带AD已经进入5毛了,甚至有些国产3毛多。QQ3004042377

网友O:
带AD的推荐用SOP8,用23-6后续烧录加编带成本高,我们的用松瀚的仿真转码烧录,有需要加扣:756088897

网友P(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