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 能不能用软件配置io口功能

楼主(2017-12-12):
新塘n76e003 能不能用软件配置io口功能,有没有向st单片机那样的函数库

网友A:
不能啊,这个是51内核很简单的了,不过提供的有库函数和宏,以及例子,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B:
参考官方的例程序吧,他们把每个功能的配置都放进去了,只是被注释掉了, 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网友C(2018-02-10):
这个太简单了,没有提供。

网友C:
ST那个是ARM内核,更复杂,不好搞,这个是51的,芯片内的外设也不是非常多。

网友D:
M051的好像有。

网友D:
这是支持的所有系列。

网友E:
提供的有宏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自己写点宏配置

网友C:
不行,难道很难用吗,51内核很容易的。

网友G:
例子里面都有好多宏,直接抄就行了。